[播放] 爱华磁带随身听拆解打理:aiwa RX888

楼主(2023-12-21):
这部机器也是2019年某鱼捡漏的,音质很一般,听磁带没什么意思,听收音机信号也一般般,打理好之后没听几天就吃灰了。前面是简单打理,后面有拆解图。

正面成色很一般,当时还没有爱华的机子,就想买个便宜的拆拆玩的。

反面磁带仓

顶部是开仓键和锁定键

左边是线控、耳机孔、收音机频道加减、音量旋钮

右边是外接电池盒、电池仓门

准备好的工具。当时正在外出培训一周,等不急了,马上网购皮带,一收到皮带,马上跟前台要了棉签和酒精,借了剪刀和小刀(只能借到这些东西)

用小刀刀尖宁开螺丝(把刀尖都弄断了),打开前盖,黑黑的膜是放短路的,因为前后外壳都是金属。

里面才是很干净整洁,没有被维修的痕迹。用条电试一下,电机自检,收音机也能用。那就打理好试试音把。

局部图片

局部图片

局部图片

局部图片

局部图片

局部图片

可以看到皮带残渣。用酒精慢慢清理干净。

没有电洛铁,没法解焊拆下线路板。只能慢慢翘起一点点线路板,把皮带放进去。

电机的限位金属片也是只能翘起一点点,还好没有变形。

装好试机,磁带声音竟然不抖,正反正也很顺滑。没想到只换了皮带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最后放上拆机图片。

回到家迫不及待把它拆了,再做一下机芯的清洁和润滑,试一下,效果更好了,然后继续吃灰。

网友:
这型号想起了,当年朋友带去我第一次去足浴店,跟我说技师要选连号的,4个8  4个9这种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其实不用拆电路板就可以换皮带了,电路板上面的焊点太多了,固定电路板螺丝拆完,翘起电路板就可以换皮带了

网友:
维修手册在此

网友A:
这个牌子的产品以前常见,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了

网友B:
后这个机芯的设计缺陷,磁头排线容易断

网友C:
机芯和电路板很漂亮,做工很精致,应该拍个磁头特写的,磁头其实很容易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的产品以前常见,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了

早被索尼收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这个机芯的设计缺陷,磁头排线容易断

这个通病还真不知道,这个机子修好之后就一直吃灰。音质太糊了,低音又轰头,收音机接受能力又差,没什么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芯和电路板很漂亮,做工很精致,应该拍个磁头特写的,磁头其实很容易磨损 ...

漂亮也没啥用,可惜各项指标太低,不值得把玩。磁头是真的消耗品

网友:
然后继续吃灰。

网友:
古董最怕没配件

网友:
能保存这样也是i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牌子随身听做工还是不错的,只音质和收音效果一般,索尼比它强。

网友:
当年不便宜啊

网友:
不错的玩具

修好吃灰

网友:
想淘一个,但是现在价格炒的有点高,水又太深,一直没下手

网友:
满满的都是回忆

网友:
当年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