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这个齿轮怎么拆?是不是一体的?

楼主(2023-12-21):
手电钻嘎嘎响的原因找到了,就是齿轮磨损了。大齿轮这个好拆,就一个卡簧,小齿轮看了半天没地方下手,请教各位师傅,这个是不是和主抽一体?能不能更换?还是连转子一起换?

网友A:
换转子不如换电钻!

网友:
拆不了,和电机转子是一体的

网友:
肯定是一体的,

网友:
转子换掉吧

网友:
看小齿轮蜗杆的前端有个小坑,应该可以用拉马拉下来。

网友B:
正常没那么容易磨损,而且看你的照片似乎也没怎么磨损,不应该打齿,是不是轴承或者轴承座有旷量,你这个电钻的齿轮箱是塑料的吗

网友:
应该不是一体的吧,这种一般都是可以拆的,用拉马拉下来

网友C:
小齿轮和转子是一体的,以前修了好多电动工具,注意检查大齿轮轴套配合间隙

网友:
应该是换轴承吧?

网友D:
这个是塑料壳的吧? 使用时间长就容易导致塑料外壳上面的轴承座变形位移  然后受力大就开始打齿  我买的东城的开始就直接买的前半截铝壳的 只是比塑料壳的贵30还是多少

输出轴的齿轮是可以换的  拆了卡簧轻轻敲出来就行了 有半圆键的不会太紧           转子的轴和花键头是一体的不存在换不换的问题  如果确实磨损过度也只能换转子

网友E:
锂电钻也不贵。现在都是电池的。好用,便宜。除非你是重度用户。

网友:
这个麻花齿轮和转子一体的,得换转子才行,这样不如换把手电钻了。

网友:
轴承是硬压进去的,用拉马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转子不如换电钻!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没那么容易磨损,而且看你的照片似乎也没怎么磨损,不应该打齿,是不是轴承或者轴承座有旷量,你这个电 ...

外壳就是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齿轮和转子是一体的,以前修了好多电动工具,注意检查大齿轮轴套配合间隙 ...

看来是没法修了,先换个大齿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塑料壳的吧? 使用时间长就容易导致塑料外壳上面的轴承座变形位移  然后受力大就开始打齿  我买的东 ...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塑料的有变形,这电钻是捡来的,用四五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钻也不贵。现在都是电池的。好用,便宜。除非你是重度用户。

锂电的也有一把,刚刚用坏了,两个一起坏,没工具用了,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