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品色x650C闪光灯,故障表现为低电

楼主(2023-12-21):
购买差不多快10年了,平时用得机率不多,刚买来那会新鲜,每周休息去拍妹子,当然也出不不少片片,后来退烧了就放那,突然拿出来开不了机,装上新电池也提示电量低,拆开给大家看看

先从底部4颗螺丝 入手

打开一看好复杂密密麻麻,一个灯而已啊

主板是好的,拨掉灯头排线可以正常开机

拨掉排线能开机,那再拆灯头吧

刚开始怀疑电容坏,但是没看出问题,手上这个101测不了这么大电容

未修复成功,有空再慢慢研究

网友:
里面结构相当复杂的。

网友A:
自从智能手机相机性能越来越离谱 就不玩了

网友:
估计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电池触电氧化

网友B:
没想到里面这么复杂,高端货啊,玩摄影的都是土豪。
话说我想看看拍出来什么效果,所以拍的妹纸也可以看看吗?

网友:
可能是电压检测电路的分压电阻有问题? 要分析具体电路了

网友C:
应该不需要修复。  你换4颗聚能环看看。   这货充电要4-6A的电流,一般电池抗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需要修复。  你换4颗聚能环看看。   这货充电要4-6A的电流,一般电池抗不住。 ...

用的爱乐普4节5号AA,闪光灯专用,应该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智能手机相机性能越来越离谱 就不玩了

说得没错,摄影的的归属是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里面这么复杂,高端货啊,玩摄影的都是土豪。
话说我想看看拍出来什么效果,所以拍的妹纸也可以看看 ...

相片可见我在中关村发的贴子https://bbs.zol.com.cn/dcbbs/d268_175112.html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

网友:
玩摄影的都是土豪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我的用着突然灯管爆炸了,修不好把你的灯管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