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用了十多年的排插KANGDA 218,这个玩意儿居然能用这么久?

楼主(2023-12-21):
因为网上买了几个几块钱的无品牌排插,铜条有点薄。有几个很多年的旧的排插。
想看看以前用了十几年的,五金店十多块排插做工什么样。钱一直越来越毛,以前家里买的排插本来挺沉的,拆开看看做工,换成网上买的更好还是更坏。
结果一拆,这是什么?撑重量的就是陶瓷块,小时候排插都是没牌子的,陶瓷块配超过一毫米厚黑黑的铜条。现在全是这个或者某公牛。

实体五金店十多块只能买到公牛的两个或三个插头的排插,四五个插头的要几十上百,它们卖公牛只是为了利润高。但是怎么让所有五金和商店统一卖公牛,只能供货渠道商厉害。要买便宜多孔的可能只有这种把?这个表两千瓦的排插,连接的线直径不足0.2毫米。

所以说不要听某些视频说网上便宜的排插不能用,不安全,必须买大牌子公牛。线下五金店这种排插还在到处卖,还能用十多年。网上的铜片截面积是远大于这个连接线的。而且某公牛线下卖的这些排插,为了防止大多数小白用户拆开看做工,除了接线口,还都用了防拆异形螺丝,其心可诛。

网友:
还是老货尽用。

网友A:
使用陶瓷槽的电源插板好多年,分量重,插上电器基本上不再动,所以没有坏过

网友:
这个布局还是比较合理的,比我昨天拆那个强多了。

网友:
这种瓷配重,加饼干桶皮触片,还是别用了。。。
大牌子靠谱

网友:
现在陶瓷槽的电源插板都很少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陶瓷槽的电源插板好多年,分量重,插上电器基本上不再动,所以没有坏过 ...

最老的陶瓷槽插排,里面是一体式的铜片,非常厚,1.5mm以上,而且因为用的时间长,表面全是一摸一手黑的氧化铜。
可不是这个不到零点一毫米的细线焊接插头,最起码用家用硬线焊一下,竟然用着这。
这玩意儿居然用了十多年,直到想拆拆看,没想到里面是这样,于是扔了。

网友B:
还都用了防拆异形螺丝,其心可诛
2008年国标规定的必须使用防拆结构,去怼制定国标的人啊,怼什么公牛小喽啰?
3C要求就是越来越严。老国标2200W用0.75平方电线,新国标提高了电线发热的标准将截面积增加到1平方。禁止兼容欧标美标英标德标插座。防拆要求进一步提高。

楼主:
都这种地方了还说什么牌子,都是看用料,早期的插座都是没有品牌的,就和螺丝螺母电线一样的料件,一体铜片就是好过电线焊接。陶瓷槽比塑料安全。
那个公牛一出来,完全是开了个坏头。

网友:
大品牌用的放心,不过每个人的消费观念品牌观念都不同,不否定小品牌甚至无牌货质量也有良心的,但概率很低很低。

网友:
陶瓷槽的电源插板都很少见了

网友:
几个关键词:纯铜 高温焊锡 高温塑料

网友:
你说啥都行啊  但这种货就不要说它是好的就行了  能用那是肯定啊   真用到2500瓦的功率看看  你就不会说好了  用电磁炉打火锅2200瓦都不敢用这玩意 打火开关烧融是常事 不要说2500瓦了   这玩意插口夹片还是铁的多

网友:
这种陶瓷插位,是当年的专利产品,防打火,耐高温,缺点是有些重,不耐摔。
早先线下卖的杂牌插排一般都在材料上节省成本,大多好点的小牌产品一般用0.3mm2的单股铜芯线,公牛在这方面要强不少,基本上都是0.5mm2以上的单股铜芯线,耐用些。插排这东西贵有贵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都用了防拆异形螺丝,其心可诛
2008年国标规定的必须使用防拆结构,去怼制定国标的人啊,怼什么公牛小喽 ...

国内牛奶国标制定者就是蒙牛,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按这个看这个国标就是公牛干的。
如果规定后盖板必须用透明材料,公牛这个牌子就没了!防拆就是这个目的,小时候没品牌的插座,都是粗铜片压得。因为装线必须拆开,好拆用户一眼看出好坏。
再耐高温塑料,塑料再耐高温,比得了陶瓷?焊锡怎么比得了老式插座机械连接?用铜螺丝接的铜片焊锡拿什么比?
另外电线好坏一眼看的出粗细的,用你插线板规定?

网友:
我所见过陶瓷槽的,都是低端货,插槽是铝的或铁的

网友:
这插座不行,这个群里面的大神都看的出来

不行并不代表无法使用

能用和用好,能安全用是两个概念

网友:
其实陶瓷插位是挺好的,绝缘可靠、耐高温、不燃,关键是里面的触片质量太差

网友:
陶瓷插位是挺好的

网友:
陶瓷不错!就是弹片不行,一只老鼠坏一锅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