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凉之静的风轮好像坏了,请问怎么拆?

楼主(2023-12-21):
请大家看看,凉之静怎么拆?

网友:
要把外壳掀开才能拆下来

网友A:
大工程需要拆掉面板,前壳,电器盒,把接水槽放一边,拆下蒸发器固定螺丝抬高蒸发器就可以看到风扇电机和风轮,风轮和电机连接处好像也有个螺丝。

网友B:
这个零件买买几十块,找人修的话估计得200,太费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零件买买几十块,找人修的话估计得200,太费力了

一拆一装,,番禺这边估计高于2百

网友:
换起来不难,一步步拆开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工程可不小

网友:
挂机更换风轮比较麻烦,没有柜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零件买买几十块,找人修的话估计得200,太费力了

我觉得也是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工程需要拆掉面板,前壳,电器盒,把接水槽放一边,拆下蒸发器固定螺丝抬高蒸发器就可以看到风扇 ...

准备过完年,去废品收购站找报废的空调练练手

网友:
先从外壳拆起,见螺丝就拆错不了

网友:
这款机外机跟拖拉机没区别,我那台装在杂物间偶尔开开一降频我都受不了,嘈得很,

网友:
修啥修,大锤伺候

网友:
没拆过只能见螺丝就拆,相信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