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Hero灵智咖啡秤

楼主(2023-12-21):
外观

拆玻璃面板(其实不用拆的)

拆后盖螺丝

内部

cpu(牛屎片

充电管理(就是这个坏了)

电池

传感器

楼主:
买了新芯片,换上测试有充电电压了

网友A:
见到黑底电路板就头疼,连电路的走线都看不到

网友:
精度多少的

网友:
typec接口好评

网友:
直角尺很有趣,好像在某些场景用的。

网友:
这咖啡秤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这牛屎竟然留出了I2C调试接口

网友:
加菲还要用称,太讲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到黑底电路板就头疼,连电路的走线都看不到

就是故意的,防止同行抄板。最讨厌就是这个,有问题时处理起来太费眼睛

网友:
黑底电路板就是走线看不清

网友:
与常见的秤结构没有什么区别,关键是精度和量程。

网友:
黑底电路板就是走线看不清,小米的也是

网友:
不错还是锂电池的

网友:
感觉就是个普通电子秤

网友:
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4-06-27):
芯片型号一个都没有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