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锂电池充电器,未曾设想的损坏点!

楼主(2023-12-21):
拆修一个锂电池充电器,5a的,

症状是接220v电毫无反应,连信号灯都不亮,

但是接上电池端,信号灯又可以亮,

经过一番折腾,发现电源板,没有任何一点烧焦的痕迹,

也没有那个零件鼓包,本来都快放弃了,

突发奇想会不会是电源线断了,

结果用万用表打了一下,

还真是,

从线头一直拆到插口,

结果断在插头这个位置,差点就吧这个东西给丢了,

虽然本身也不值钱,

但是这个故障真的是一个没有设想过的。

网友:
往往简单的故障需要耐心排查才知道

网友A:
这种断法很常见,通常都是线材质量不太好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断法很常见,通常都是线材质量不太好所致。

PDD质量,dddd

网友:
使用较长时间的充电器出现故障,第一个要检查的就是连接线。

网友:
高手容易把故障想的太复杂

网友:
以前遇到过,8字口的线,结果里面断了,也许就是个铝线

网友:
不通电,先测保险整流桥高压大电容,没电换线哈哈哈

网友:
偷工减料的结果!

网友:
这种故障很常见,那个LED的试电笔很快就能找出断点。

网友:
劣质产品,低成本产品是当前的特色

网友:
线材质量不好所致。

网友:
很多都是在插头位置断线了

网友:
常见的故障点

网友:
这是没插电测过啊,第一步先检查220进来没

网友:
5a的电流可能没有吧

网友:
线断很常见,一般看见里面没啥异常,首先测量大电容有无电压。

你这电源属于山上来的~~

网友:
这是常见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