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PCIEx16插槽旁边的小电容碰掉了,影响使用吗?

楼主(2023-12-21):
(图片)

网友A:
这么角落的零件也能碰掉?

网友B: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是电容的话显卡高负载估计会不稳定吧,是电阻就直接不能用了

网友:
随便搞个什么电容焊上去。

网友C:
应该会有影响,最好补上

网友:
看不清,要是信号通路必须要,如果是对负极就可以不要

网友D:
一般显卡大概率跑不满16x,也就用不到后面通道。图片看是 intel 7 8 9 代处理器,用高端显卡的,也不会这么久不升级平台,所以呢大胆试。

网友:
都是直通核心的数据线

网友:
可以用,没影响,因为那几个是信号通道电容,少几个一样可以工作,

网友:
没事,继续用,如果要上3090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是电容的话显卡高负载估计会不稳定吧,是电阻就直接不能用了 ...

信号线的  少一路PCIE信号。信号线的  少一路PCIE信号。信号线的  少一路PCIE信号。信号线的  少一路PCIE信号。搞个100nf

网友:
不影响使用,

网友:
耦合电容吧,,楼上说错了,不是少一路信号线,这个x16的显卡槽,缺这两个电容 直接变成x8的

网友:
这电容是走信号的

网友:
最多变成pcie x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是电容的话显卡高负载估计会不稳定吧,是电阻就直接不能用了 ...

恩,是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角落的零件也能碰掉?

螺丝刀掉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会有影响,最好补上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显卡大概率跑不满16x,也就用不到后面通道。图片看是 intel 7 8 9 代处理器,用高端显卡的,也不会这么 ...

是的,8.9代的。插上显卡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