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里老人的四轮老年代步车可以改锂电瓶供电吗

楼主(2023-12-21):
如题,家里老人的四轮电动车功率是3kw,2年前装的一组60v100a的铅酸电瓶,
新电瓶能跑100km左右,但是目前只能跑15km。感觉现在的铅酸电瓶不如前几年的抗用啦。

以前电动自行车记得电瓶好好用可以用4-5年,现在不行了,2年,最多3年就得换。
问了修车的朋友说原因是现在查环保厉害。
电瓶里面不允许重金属超标。
所以现在的电瓶环保了,但是耐用性大打折扣。
所以打算网购一块60v100a以上的锂电瓶四轮上用,价格在3000左右。
明白这个价格基本都是新能源的拆车锂电池,分解出来的电芯重新做的。
主要想问问大神们,这种翻新的锂电池安全性能如何,充电会着火吗,
然后有必要更换我说的这种锂电瓶吗?

网友:
磷酸铁锂安全点?

网友A:
这个价格估计难有成品,有也是虚标,建议找靠谱的商家购买成品,建议磷酸铁锂,现在的成品做的很好的,还带定位防盗功能,4轮车可以平替,充电器必须要配套。建议预算多给点,不然只能自己找材料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估计难有成品,有也是虚标,建议找靠谱的商家购买成品,建议磷酸铁锂,现在的成品做的很好的,还带 ...

预算肯定要多给点,修车的那说去年给一个人换的网购的锂电瓶,2个月就着火了。所以有点担心安全问题。

网友:
什么电池用几年都衰减

网友:
能放铅酸坚决不锂电

网友:
60V100A,铁锂18串,100ah,电芯成本2000。还是有利润空间的。

网友:
用磷酸铁锂安全得多

网友:
自己如果有动手能力可以自己买电芯做,但是现在市场上电芯的质量参差不齐,需要有一定的甄别能力,自己做的肯定要比买成品要实惠一点,做完电池一定要搭配匹配的充电器使用。

网友B:
着不着火和是否网购没有直接关系。只看是否遇到了黑心商家,以次充好。归根结底还是钱不到位。最好是找人定制。本地或者网上做定制电池的,不要买成品。锂电池一定要用锂电专用充电器,千万不能用以前的铅酸充电器代替。切记切记。

网友:
当然可以改锂电,还可以节省空间

网友:
锂电现在基本都淘汰了。。主流还是铅酸

网友:
      我六年前买过一个超威的锂电,三元的,现在不行了,冬天罢工,气人的是想再买没有了,都堕落了,卖锰酸锂,那不就相当于体积小一点的铅酸嘛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安全一些,主要是体积比高,锂电注意事项和成本高,
5只铅酸电池应该只坏了一只,检测一下,换一个旧电瓶上去,成本大幅度降低

网友:
1688上亿纬旗舰店买全新的.  100AH的有螺丝口的. 就是贵点, 全新有测试报告.

网友:
这么大容量的Ah用二手的安全不能保证,新的或者继续用铅酸吧

网友:
南方可以,北方要考虑温度对铁锂的影响。

网友:
老爷子闹了好久我没有让他换,主要是觉得锂电池没有铅酸的安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着不着火和是否网购没有直接关系。只看是否遇到了黑心商家,以次充好。归根结底还是钱不到位。最好是找人定 ...

充电器知道不能瞎用,只是怕着了得不偿失

网友:
考虑一下用钛酸锂,成本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