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分辨假TL084(和LM324)的方法

楼主(2023-12-22):
根据一位前辈的提示,网上很多TL084是用LM324来冒充的,一测果然如此。
正品大概在2元左右,过于便宜就可能有假。

特分享测量方法如下:

SOP封装有轻微差别,但都可以用此法辨假。

感谢光临!

网友:
这个也造假????

网友:
没太看明白,绿,蓝,红的数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
测量电阻的方法是方便。
搭个电路也行,324电源电压3V就可以工作,输出能摆到地

网友:
084是mosfet的差分输入,怎么测电阻还低了

网友:
会不会体质不同参数也不同

网友A:
买要紧的元件,还是得找靠谱的卖家。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好方法,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测都是扯淡,靠谱卖家才是王道,

网友:
只买324就不怕他造假了

网友:
这个也造假,常用电路原件,又不是贵价原件

网友:
084和324又不是固定一个厂家生产,几十个家厂家都有生产此类的集成运放,由于各个厂家的制造有差异,我认为用万用表测量方法并不是很靠谱的。只有搭建测试平台,上电测试它的各项性能指标是否符合原定参数才是王道。

网友:
记得九十年代初买过本书就是记录芯片在路电压电阻的,然后修电器自己也做记录,业余设备只有指针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要紧的元件,还是得找靠谱的卖家。

前公司在之前芯片荒时,找过一个中型百万级别(十年老店)供应商,也是给的假芯片(DPS),国内要鉴别假芯片也太难了。由于芯片紧缺,签订不平等合同还只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