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无线遥控开关面板

楼主(2023-12-22):
先安装无线遥控开关面板,在关灯状态下安装LED灯,不慎将灯的零火线接触,听到“嘭”的一声,将遥控开关面板烧坏,拆开用万用表检测整流桥与磨去丝印的三脚芯片击穿短路,电路板上的铜箔炸断,测量低压部分的元器件没有发现大的问题。走了下电路,无线遥控开关面板的电路是分二路,一路是去低压部分给单片机芯片供电,一路是整流后出线去LED灯供电。给LED灯供电的是由单片机芯片给三脚的单向可供硅触发导通,单向可供硅的T1和T2导通后,将磨去丝印的三脚芯片的中间脚(连整流桥的正极)和旁边一脚导通,这二脚这间连一玻璃管(不知是稳压管还是二极管),三脚芯片的另一脚连连整流桥的负极,于是初步断定去丝印的三脚芯片是双向可控硅。网购KBL410整流桥和双向可控硅并连接炸断铜箔后后成功修复。

网友A:
你这个是单火串入更换原开关的吧?最好不动原开关,用黏贴式配合灯具里面的接收板,简单方便,不过要改成来电直开模式,原开关可以保留加总控

网友:
先安装灯具,再安装开关

网友:
我也有1个这个河森的开关,用了几个月有天突然炸了,有空也换个可控硅试下。

网友:
我不太理解这种,是不是灯具其实是一直通电的,只不过用这个来控制继电器吸合
如果这样的话,你做什么86面板的,直接一个遥控完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单火串入更换原开关的吧?最好不动原开关,用黏贴式配合灯具里面的接收板,简单方便,不过要改成来 ...

我猜是改双控,这个换原开关(这个就是接收端),还有一个无线的贴到床头,两个开关可以互相双控,我瞎猜的,没用过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改双控,这个换原开关(这个就是接收端),还有一个无线的贴到床头,两个开关可以互相双控,我瞎猜 ...

都是双控或者多控。。。他那是墙上的开关变触点开关不能全断电,无线贴发射由墙上接收不动灯具。我那在灯具里加控制器接收,动灯具不动原开关。

网友:
没烧控制部分就是万幸

网友:
楼主好手艺!
但拍的不全,主控部分没拍到.

楼主:
补一张,其实这种开关并不理想,一、其实有待机电流存在,有耗电;二、安全性也有隐患,面板脱落就露出面板,安全期间我刷了三防漆,部分打了704。不过,如果要双控,又没有布好线的话,确实比较理想

网友:
这是单火线LED开关,关灯是不完全断电的。

网友:
感觉很多这种不小心短路导致的烧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单火串入更换原开关的吧?最好不动原开关,用黏贴式配合灯具里面的接收板,简单方便,不过要改成来 ...

和我的接法一样

网友:
待机消耗着电,不太好

网友:
还带变压的,控制低电平设备的

网友:
高手,不过我觉得直接加个遥控器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