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led灯板和电路仓散热问题

楼主(2023-12-22):
手电筒的原led灯珠挂了,替换时发现原灯珠基板和电路仓之间涂了散热硅脂。

新的led灯珠带基板换上去的话,没有硅脂能否用704硅胶替代?

网友:
704不导热吧

网友:
可以用牙膏

网友:
704不能代替导热硅脂……

网友:
704我没记错的话,名字叫什么硅橡胶。

橡胶是什么你懂的。

网友:
暂时不涂也没事,等你买704硅脂回来再说

楼主:
感谢各位,手上只有704硅胶,看来要买点散热硅脂了

网友:
垫铜片上去也可以吧

网友:
    我的电脑的CPU硅脂是那种纯的硅脂,半透明的那种,效果和稳定性都嘎嘎好,这终硅脂基础导热系数只有1,但是流动性好,纯半流体里面没有固体,能让金属面相互贴的更近,金属的导热系数几百很正常,很贵的硅脂才敢标称导热系数为6

网友(2024-10-10):
704好像不具备导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