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雷士的LED驱动

楼主(2023-12-22):
做工看着还行,两个小黄豆是钽电容吗

网友:
这驱动好牛的样子

网友:
看着扎实整齐

网友:
驱动里用不到钽电解电容吧?

网友:
应该是普通的无极性电容吧。

网友:
那两个黄豆看位置,应该是安规y电容。可能属于陶瓷电容吧。说不好,看看上边的具体型号吧。

网友:
大厂做工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

网友:
这LED驱动器好奢侈

网友:
看起来用料足,做工好,真不错。

网友:
知名品牌的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坦电容上面是有文字标注的,怎么没见背面线路走向

网友:
大厂做工就是牛

网友:
是调光调色的?

网友:
这样好看一点。

网友:
好牛的样子

网友:
头次见到电源模块,内置贴片电阻阵列。以前在网上见到平衡充,被动均衡阵列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