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遥遥领先的固定贴片IC大法

楼主(2023-12-22):
如图,一看就明,不用多言。有啥好点子不告诉坛友的话就对不起这个可贵的论坛!

               补充说明:焊微型IC的方法如下(4层法)
       下面是大块方形强磁铁,上一层是电路板,再上一层是微型IC,骑在IC上的是微型强磁[与底磁反极面对面]。用在焊接更小的IC时的定位和微调位置上,方便快捷。当用放大镜确定九成九对正焊盘后就上烙铁干活。效果一级棒。

网友:
遥遥领先,不同凡响

网友:
这很有创意只要两面平的磁铁都可以用。

网友:
快申请专利

网友:
用一大一小两个磁铁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如果磁性不够强,建议使用电磁铁+小铁块。

网友:
小发明解决大问题

网友:
掌握核心科技独步全世界

网友:
劳动人民的智慧的无穷的。

网友:
此法可行,考验眼力,如果不太计较成本的话,烧录座/老化座更方便点,2.54dip引出脚方便测量,窄体宽体的都买上

网友:
牢固全靠吸~~这办法不错!

网友:
厉害,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简单实用,遥遥领先。

网友:
如果是霍尔器件呢

网友:
你的想法启发了我,我觉得拿一小块金属板在上面贴上双面胶或者厨房、浴室那种透明的免钉双面胶,那个粘力比磁铁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