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 普通耳机转蓝牙耳机的适配器

楼主(2023-12-22):
     这是大约10年前为了用松下随身听耳机当蓝牙用买的一个转换头,用了好长时间,音质还不错。

     闲来无事,准备给换个电池接到,老音箱上用。把老式音箱变成蓝牙印象用。

网友:
好几年前有线转蓝牙还是比较多见的,现在少见了

网友:
这个接收器的按键是真好啊,不是锅仔片的

网友:
其实锅仔片也很耐用

网友:
续航肯定不好!!

网友: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感觉蓝牙都要被杰瑞占领了

网友:
那还改电池干嘛,直接音箱里取电,要不还得给他充电

网友:
又见珠海芯片

网友:
我也有个,但找不见了

网友:
杰瑞方案占据了快半边江山了。

网友:
蓝牙改到老式音箱上用着方 便

网友:
应该是杰理的芯片吧。

网友:
挺好的,只要用着没问题,蓝牙就是图个方便。

网友:
你这个单声道的还是双声道的?我有个一样的是单声道的

网友:
这种立体声的,好评,就换电池可以了。

网友:
我把我乐视的耳机板子嫁接到里面了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挺好的蓝牙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