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自学C51单片机编程,4位数码管时钟分钟,增加按键

楼主(2023-12-22):
谢谢大家的指导,在昨天的基础上增加了按键,但实践中发现按一下KEY4 本意是要时钟加1,实际加了好几个1

以下为代码
/*程序说明:4位数码管显示小时分钟,4个LED灯亮一秒停一秒,按KEY1加5分,按KEY4加1小时*/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类型定义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ed_a=P1^0;    //数码管个位
sbit led_b=P1^1;    //十位
sbit led_c=P1^2;    //百位
sbit led_d=P1^3;    //千位
sbit led5=P1^4;        //4个LED灯
sbit led6=P1^5;
sbit led7=P1^6;
sbit led8=P1^7;
sbit key4=P3^7;        //用于调时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

uint time=0;  // 秒钟
uint fen=0;      // 分钟
uint shi=0;   // 时钟
uint xms;       //延时ms
uchar dingshi=0; //定时次数

void display(time);          //声明显示子函数
void delay(xms);          //声明延时子函数
void key_scan();          //声明按键子函数

void main ()
{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
    TR0=1;        //定时器0开始
    TMOD=0X01;    // 定时器模式1
    TH0=(65536-50000)/256;      //50ms初值高8位
    TL0=(65536-50000)%256;      //50ms初值低8位
    EX1=1;        //开外部中断1
    IT1=0;        //低电平有效
    while(1)
    {
        key_scan();    //检测是否有按键
        display(time);     //显示
    }
}

void display(time)
{
      P0=table[fen%10];      //送出段选信号
     led_a=0;                 //打开个位位选
     delay(5);
     led_a=1;

     P0=table[fen/10%10];      //送出段选信号
     led_b=0;                   //打开十位位选
     delay(5);
     led_b=1;

      P0=table[shi%10];
     led_c=0;
     delay(5);
     led_c=1;

     P0=table[shi/10%10];
     led_d=0;
     delay(5);
     led_d=1;

     P0=table[10];        //显示中间的点
     led_c=0;
     delay(5);
     led_c=1;
}
void delay(xms)        //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xms--)
    {
         for(i=0;i<113;i++);
    }
}

void key_scan()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shi+=1;      //实际情况是按一下key4时钟加了好几个1
            if(shi>=24)
            {
             shi=shi-24;
            }
        }
    }
}

void jishu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函数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if(dingshi==20)      //如果定时满了20次
    {
         dingshi=0;     //次数清零,循环
        time++;        //秒加一次
        if(time==60)
        {
             time=0;
            fen++;      //到了60秒,分加一次
            if(fen==60)
            {
                 fen=0;
                shi++;     ////到了60分,时加一次
                if(shi==24)
                {
                     shi=0;
                }

            }
        }
        led5=~led5;      //亮一秒灭一秒
        led6=~led6;
        led7=~led7;
        led8=~led8;
    }
    dingshi++;         //如果定时没满20次,就加一次
}

void key_int()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
{
    delay(300);     //如果不延时,按一下按钮可能加了好几个5
    fen+=5;    //加5分,可以理解为fen=fen+5
    if(fen>=60)
    {
    fen=fen-60;
    }
}

楼主:
用手机拍的视频很闪,实际人眼看不闪

网友:
key_scan() 函数  要加按键去抖动功能,,

还有按键速度和晶振有很大关系,
晶振频率选小了,像按不动一样,选大了,又像双击连击了

网友:
可以,棒棒的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要怎样解决:但实践中发现按一下KEY4 本意是要时钟加1,实际加了好几个1

网友:
厉害了,佩服,一直想学,迈不动腿

网友:
网上找的,仅供参考,,好不好用要自己试了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nst_key_time  2    //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define const_time_0_25s  10   //0.25秒钟的时间需要的定时中断次数
#define const_time_1s     70 //1秒钟的时间需要的定时中断次数

sbit KEYS = P3 ^ 3;        //调整键,按一次设置状态位加1,轮流切换到设置或转换显示状态等.
sbit KEYA = P3 ^ 4;        //加一键,在设置状态时按一次相应设置位加1
sbit KEYD = P3 ^ 5;        //减一键,在设置状态时按一次相应设置位减1

extern uchar keyscan();     //键盘读取函数,返回键值1,2,3

static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1 = 0; //按键1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int  uiKeyCtntyCnt1 = 0; //按键1连续触发的间隔延时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char ucKeyLock1 = 0; //按键1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ucShortTouchFlag1 = 0; //按键1短按的触发标志

static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2 = 0; //按键2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int  uiKeyCtntyCnt2 = 0; //按键2连续触发的间隔延时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char ucKeyLock2 = 0; //按键2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static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3 = 0; //按键3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int  uiKeyCtntyCnt3 = 0; //按键3连续触发的间隔延时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char ucKeyLock3 = 0; //按键3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键扫函数
uchar keyscan()

{
    /* 以下按键程序来源于吴坚鸿(鸿哥),有延时去抖,按住连发功能,长按短按识别,值得借用。
    * 独立按键扫描的详细过程:
    * 第一步:平时没有按键被触发时,按键的自锁标志,去抖动延时计数器,以及时间间隔延时计数器一直被清零。
    * 第二步:一旦有按键被按下,去抖动延时计数器开始在定时中断函数里累加,在还没累加到
    *         阀值const_key_time1时,如果在这期间由于受外界干扰或者按键抖动,而使
    *         IO口突然瞬间触发成高电平,这个时候马上把延时计数器uiKeyTimeCnt1
    *         清零了,这个过程非常巧妙,非常有效地去除瞬间的杂波干扰。这是我实战中摸索出来的。
    *         以后凡是用到开关感应器的时候,都可以用类似这样的方法去干扰。
    * 第三步:如果按键按下的时间超过了阀值const_key_time1,则触发按键,把编号赋值。
    *         同时,马上把自锁标志ucKeyLock1置位,防止按住按键不松手后一直触发。
    * 第四步:如果此时触发了一次按键后,一直不松手,去抖动延时计时器继续累加,直到超过了1秒钟。进入连续触发模式的程序
    * 第五步:在连续触发模式的程序中,连续累加延时计数器开始累加,每0.25秒就触发一次。
    * 第六步:等按键松开后,自锁标志ucKeyLock1和两个延时计时器及时清零,为下一次自锁做准备。
    */

    //-----------------KEYS带短按长按识别,短按键码=1,长按,键码=4--------------------

    if(KEYS == 1) //IO是高电平,说明两个按键没有全部被按下,这时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位
    {
        ucKeyLock1 = 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1 = 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此行非常巧妙,是我实战中摸索出来的。

        if(ucShortTouchFlag1 == 1) //短按触发标志
        {
            ucShortTouchFlag1 = 0;
            return 1 ;
        }
    }
    else if(ucKeyLock1 == 0) //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uiKeyTimeCnt1++; //累加定时中断次数

        if(uiKeyTimeCnt1 > const_key_time)
        {
            ucShortTouchFlag1 = 1; //激活按键短按的有效标志
        }

        if(uiKeyTimeCnt1 > const_time_1s)
        {
            ucShortTouchFlag1 = 0; //清除按键短按的有效标志

            uiKeyTimeCnt1 = 0;
            ucKeyLock1 = 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return 4 ;
        }

    }

//    //-----------------KEYS键不带连发,键码=1,一般是模式或设置键---------------------
//    if (KEYS)//IO是高电平,说明按键没有被按下,这时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位
//    {
//        ucKeyLock1=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        uiKeyTimeCnt1=0;//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此行非常巧妙,是我实战中摸索出来的。
//        uiKeyCtntyCnt1=0; //连续累加的时间间隔延时计数器清零
//    }
//    else if (ucKeyLock1==0)//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
//        uiKeyTimeCnt1++; //累加定时中断次数
//        if (uiKeyTimeCnt1>const_key_time)
//        {
//            uiKeyTimeCnt1=0;
//            ucKeyLock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                  //触发1号键
//            return 1 ;
//        }
//    }
//-----------------------上键,有连发,键码=2-----------------------
    if (KEYA)
    {
        ucKeyLock2 = 0;
        uiKeyTimeCnt2 = 0;
        uiKeyCtntyCnt2 = 0;
    }
    else if (ucKeyLock2 == 0)
    {
        uiKeyTimeCnt2++; //累加定时中断次数

        if (uiKeyTimeCnt2 > const_key_time)
        {
            uiKeyTimeCnt2 = 0;
            ucKeyLock2 = 1;
//触发2号键
            return 2 ;
        }
    }
    else if (uiKeyTimeCnt2 < const_time_1s)
    {
        uiKeyTimeCnt2++;
    }
    else
    {
        uiKeyCtntyCnt2++;

        if (uiKeyCtntyCnt2 > const_time_0_25s)
        {
            uiKeyCtntyCnt2 = 0;
//触发2号键
            return 2;

        }
    }

//-----------------下键,有连发,键码=3-------------------
    if (KEYD)
    {
        ucKeyLock3 = 0;
        uiKeyTimeCnt3 = 0;
        uiKeyCtntyCnt3 = 0;
    }
    else if (ucKeyLock3 == 0)
    {
        uiKeyTimeCnt3++; //累加定时中断次数

        if (uiKeyTimeCnt3 > const_key_time)
        {
            uiKeyTimeCnt3 = 0;
            ucKeyLock3 = 1;
//触发3号键
            return 3 ;

        }
    }
    else if (uiKeyTimeCnt3 < const_time_1s)
    {
        uiKeyTimeCnt3++;
    }
    else
    {
        uiKeyCtntyCnt3++;

        if (uiKeyCtntyCnt3 > const_time_0_25s)
        {
            uiKeyCtntyCnt3 = 0;
//触发3号键
            return  3 ;
        }
    }

    return 0;
}

网友:
增加一个标志位,按键未按下时置false;按键按下后判断标志位为false则“时钟加1,标志位置true”;为true则表示已经加1过了,直接返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要怎样解决:但实践中发现按一下KEY4 本意是要时钟加1,实际加了好几个1
...

四楼说的对,实践中按键扫描需要添加按键消抖。一般可在硬件上添加消抖电容或在软件上添加消抖算法。

网友:
两种可能:按键没有消抖,你以为只按下一次,单片机检测到了多次信号;没有做单次按键处理,如果检测到高电平或低电平就一直响应,那么,一次按键操作响应的次数是不可预测的。
按键处理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3998&fromuid=1850339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下,自带硬件USB直接仿真,自带硬件USB直接下载的 RMB1.4的 STC8H8K64U

网友:
有时间了一定好好学这个,

网友:
一个来月了网站总是无法翻页、无法回帖,真的很郁闷,上午也打开网站了,打卡后点击主题就崩溃了,此时再试竟然翻阅了好几页了,窃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