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12V2A的电源换了个插头把我的小主机给烧坏了

楼主(2023-12-22):
一个12V2A的电源,他输出头的插头插不进我的小主机里,找了一个19V的电源,插头可以插进去,然后我就把19V的插头换到我12V的电源上,换好 后插上去主机就闪了一个电源灯,再怎么折腾都不亮了,这明显是烧了吗,但是主板上没有痕迹呀,用万用表量了一下输出端的电压,一直在20V和12V之间跳,这是什么原因?请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A:
没有小主机的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小主机的照片吗?

我另一个贴子里有,做NAS用的,

网友:
电源正负极接反了吧?要不就是功率太小,带不起来。

网友:
12v的插19v,梁静茹很忙

网友:
电源之前就是坏的吧

网友:
你家养猫了

网友:
估计电源是坏的

网友:
电源确认是好的?

网友:
再换个电源

网友:
电源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
电源本来就是坏的吧

网友:
先从指示灯供电查

网友:
没有在改接头之前测试一下电源好坏?

楼主:
你怎么知道我家养猫

网友:
适配器电路板反面没检查吧

网友:
我又可以卖一个裸板电源了

网友:
输出跳动明显不正常,可以另外找个设备,测试下电源是否能带负载

网友:
这描述没看懂

网友:
可能是正负反,要不电源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