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耀锐1035+内阻仪到货开箱简单测试一下

楼主(2023-12-22):
点焊机后续,越买越多了,坑越入越深,其实平时用的也不是很多,主要是病,不买就会一直惦记着哈哈,估计兴趣一阵子又得扔那吃灰了!

以前一直用的是这个,这个好像以前也是论坛里发现的,看着小巧就买了,80大洋,精度呢,也还可以,买1035+主要是回来对比看看

1035+到了,外面简包装

耀锐他们家定制的盒子

打开盒子,1035+躺在里边,也没有支撑固定

买的标配版,配了探针表笔

说明书一份

主角就这样了

附带4支备用探针

这表笔质量感觉还可以,硅胶材质挺软的

分叉处有他们家的标识

前端探针特写

采用快接XS10JK-4P航空插头

4芯的,问了卖家脚位接线定义为1电流检测正极,2电压检测正极,3电流检测负极,4电压检测负极

主角1035+样貌,显示器倒是挺大,还行

背面

铭牌特写

顶部M口有点low了,应该用C口的,这个得改进

底部XS10航空插座

快接就是好,推进去就行了

开机按这个键,然后出现显示界面,背光没一起亮

里面参数设置,共有9项

阻值参数和电压参数可以调整,阻值200欧以内,电压100V以内,这是默认自动模式

阻值可调最大值200Ω

电压可调最大值100v

因为买的标配,测试架和开尔文夹自己做的,来个合影

简单测一下,探针短接

有0.02阻值,归零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跟测试架搭配

开尔文测试夹子短接,能归零

把前阵子点焊机紫铜焊笔拆下来测量看看,阻值0.03豪欧

跟手上的迷你版对比,是大了不少哈

小的暂时没有测试架,先电池用表笔捅看看,多少有点误差,电压4.116v,内阻15.53mΩ

1035+,电压4.122,内阻15.49mΩ

网友A:
我买的假货?!我的貌似没说明书,表笔肯定没分叉

网友B:
下一个版本应该是大改了,里面存有各种电池信息,电压分级和内阻对比,能显示电池大概的好坏了,应对普通人的使用,普通人用的少,只知道看内阻,但是不知道电池是否质量好坏

网友C:
恭喜杨总入手得力工具

网友D:
这是准备以谁为标准

网友:
新玩具哈,折腾电池必备

网友E:
不错 配件升级了 表笔是成品了 原先是DIY产品

网友F:
把最大和最小阻值混淆了,200mΩ 应是最少阻值量程,最大值則是200Ω。

网友:
升级了表笔?

网友G:
1035能不能测12V的电动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假货?!我的貌似没说明书,表笔肯定没分叉

官方店买的,应该升级了吧,第三方用diy好像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配件升级了 表笔是成品了 原先是DIY产品

应该是,看订单界面图片还是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最大和最小阻值混淆了,200mΩ 应是最少阻值量程,最大值則是200Ω。

图片搞错了回去再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准备以谁为标准

都是做个参考,后面肯定以大块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杨总入手得力工具

把你的3D打印机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一个版本应该是大改了,里面存有各种电池信息,电压分级和内阻对比,能显示电池大概的好坏了,应对普通人 ...

做个参考而已,其实这样够用了,后面出的功能越多价格肯定越贵,对于我们一般用没啥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35能不能测12V的电动车电池?

问了,说可以,实际上表现不知道,我也没用过

网友:
恭喜得宝,老兄手干裂严重啊~

网友:
1035能测12V电动车的电池,20AH内阻约16毫欧
论坛带火了内阻仪的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