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150W射频负载

楼主(2023-12-22):
确切说应该是半制作吧,50殴射频电阻模块是买的美国产拆机品,散热器买的LED灯散热器。
以前买的30W射频负载功率太小了,已经烧了好几次,要泡在水中才不会烧。后来在XY买了一个200W的,
质量太差无论是电阻误差还是散热器都差然后退货了,还是自己做吧,原本是想做成像成品一样的,
但是不知道100W以上的成品,里面电阻与插头,散热器是怎样安装的,暂时放弃。然后在XY上看到有50殴射频电阻模块,
这个只要安装到散热器上就好了,虽然功率小了只有100W,先做一个用着吧。

散热器很大一个,做200W的射频负载够了

50Ω 100W射频电阻模块

底部散热片好像涂有一层大概0.5mm厚的石墨

这个镀“金”还是黄灿灿的,国内那些所谓镀金的射频插头座,
用不了一年准保变黑,经常拆卸的“镀金”层半年就会脱落的干干净净。

散热器上钻安装电阻模块孔,不是台钻钻孔有点难,孔要保证垂直90°有难度,

定好位画孔位,

手工加工铝与铜材质的孔有心里阴影,因为容易钻偏位置,攻丝特别容易断丝锥,还有滑丝

最后攻完丝的安装孔无论是孔距与垂直度都完美

射频电阻模块安装到散热器上,完美

收工

网友A:
里面就是个49.99欧无感电阻, 你可以自己做,稍微有点感量也没关系,

你要那么大功率的负载干嘛,这个发射功率赶上基站了

网友B:
需要这么大功率的负载,我想看看调频发射机。我的3W,一直吃灰,除了测试,不敢拿出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就是个49.99欧无感电阻, 你可以自己做,稍微有点感量也没关系,

你要那么大功率的负载干嘛,这个发 ...

不是毫米波的,短波功放调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这么大功率的负载,我想看看调频发射机。我的3W,一直吃灰,除了测试,不敢拿出来使用。 ...

短波功率都是很大的

网友C:
做个覆盖全球的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个覆盖全球的电台

再造 一台毛子的啄木鸟么?

网友:
短波功率确实挺大,似乎现在谐波干扰严重,中波波段的广播也基本上全是噪声了

网友:
看卡尺散热器尺寸不小啊。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会招无委会上门。

网友:
散热片挺给力的

网友:
以前hello  cq论坛有卖移动库存200w假负载的,质量不错。

网友:
能不能搞个防水的直接扔水里

网友D:
150W短波  除了装交通工具上   真想不出还有啥地方能玩
新规只有15W许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50W短波  除了装交通工具上   真想不出还有啥地方能玩
新规只有15W许可

短波15W可以直接销户了,别玩了,无线电也玩局域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波15W可以直接销户了,别玩了,无线电也玩局域网

偏远地区玩就有福了,如果在城市  认命吧
貌似国外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