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佬们 维修一台7kw逆变器 求解

楼主(2023-12-22):
自家一台48v 7kw工频逆变器不知何种原因炸了,自己是电子专业学生,有过几台逆变器维修经验,就想着自己维修试试看,顺便分析 学习电路结构 。

机箱内部大体就是一块驱动模块跟两块40公斤的变压器。

细看驱动板发现24个IRF100B201 基本全炸了,pcb铜箔都炸烂了。不祥的预感 估计不好修

按照经验 首先拆下管子 修驱动,发现两颗驱动图腾柱的隔离光耦 及一颗15V稳压管损坏,全部替换 以防万一
将4颗直接驱动mos的图腾柱全部替换 然后外围元件及供电打算测一遍 没有发现问题

然后不装变压器及功率管 单独给驱动器通电,显示屏亮 正常开机了。主控芯片输出驱动信号3秒后没有检测到220输出便停止输出开始报警 ,利用开机前3秒 示波器测量驱动信号  没有发现异常

然后开始维修功率部分 功率管全部换新 炸掉的铜箔用铜丝补上。然后信誓旦旦开机 啪一声全部功率管击穿 瞬间大几十没了。

这就奇怪了 测量驱动信号正常  装上管子却直接炸管。
用万用表测量功率管GS驱动电压6.8v,不知正不正常 感觉偏高

以前只修理过少量高频逆变器 基本上测量一下400v 修一修驱动 换一换功率管跟H桥 基本都能好

工频逆变器没修过,网上查资料发现基本都是变压器有抽头的电路,无抽头的电路发现电路结构貌似跟我这款不太一样。

各位大佬 图一的这一排功率管是起什么作用?散热片直接连接48v电池正极的,貌似不是直接驱动变压器。查很多电路图都没查到。(图一图二是网上找到的 但跟我的驱动器结构基本相同)

图二 另一边有两块散热器 每块散热器上有6只功率管 功率管D级直接跟散热器相通 两块散热器分别连接着变压器初级绕组的两个抽头

各位大佬,有类似这种工频无抽头逆变器的电路图吗,还是学生经验较少,望指教

楼主:
自己经验不足多半是哪个步骤出现问题没发现。主控驱动估计没问题,观察电路结构发现,主控输出的驱动信号经过小变压器隔离耦合后又经过光耦隔离 才给图腾柱直接驱动mos的

网友:
这么多MOS全炸这得多大电流

网友:
这维修成本不低

网友:
长期运行的UPS、逆变器,坏了都是直接报废,修了也不可靠的,设备无价

网友:
参考EG8010驱动原理

网友:
    我见过一个修变频器的老师傅,试机要先用24V电源的,这样即使有问题也不至于烧管
   变压器有抽头的多是推挽,没抽头的要不是半桥,要不是H桥,H桥需要有个简单数字逻辑电路实现互锁的,要不然桥臂直通当然炸管

网友:
这种工频逆变今年修两台了

网友:
全方位多角度拍几张。

网友:
看样子东西不错

炸管还是驱动不对,电压、电流、以及波形,有点难

网友:
先各装两个管子 进行维修   不要全装

网友:
如果驱动电路,变压器等都没问题,检查下场管栅极下拉电阻。这个电阻烧坏阻值增大或开路,容易炸管。

网友:
维修成本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