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听多了,耳屎也多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2023-12-22):
经常发现耳塞拔出来带了耳屎出来,难道戴耳塞听歌会刺激耳道分泌物。
单选投票, 共有 95 人参与投票

网友:
我只用头戴耳机没发现有这问题。

网友A:
用头戴式,入耳式损听力,不用。

网友:
有。 主要是耳道出汗 没法及时干掉  才感觉耳屎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头戴式,入耳式损听力,不用。

相反,损害大小取决于音量

平头最差,隔音差要听同样效果会不自觉开大声;头戴中等,你不尺寸大低音强我TM用你干什么;入耳是最好的

仅限听力正常的人,有的人把素质非常好的入耳描述成低音爆炸,经测试,只能是音量爆表情况才能出现,大概听力已经受损才要大声弥补,然后恶性循环了

网友:
十多年前看过一篇报道说,带耳机比不带的会增加7千倍的耳屎,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估计是闷的,

网友:
不管什么,用过度了,都一样。肉吃少了,营养不良,吃多了,又胖出病

网友:
正所谓拔出耳机带出屎讲真刺激太多,肯定会有分泌物。

网友B:
我是担心耳塞把耳洞撑大了

网友:
耳屎多会不会是一种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担心耳塞把耳洞撑大了

已经撑大了_(:з」∠)_

网友:
我不带耳机,耳朵里是干的,
一带耳朵里就出汗,
又湿又痒。

网友:
耳si变多,且耳朵里时常痒了。看样子要搞个开放式的耳机来戴了

网友:
带多了肯定冒油啊,有一次突然发现小耳塞里全是黄油。吓死了。
耳朵上很多腺体,压一压会分泌油脂出来,跟鼻子上的毛孔一样。如果某个腺体的位置正好被耳塞压住,会持续的冒油。。

网友(2024-03-04):
戴入耳式的时候有这现象,天气凉的时候换头戴式就OK了

网友:
我戴耳机一会就有不舒服的感觉,头昏沉有点闷

网友:
确实有变多的感觉,加上长期带耳塞可能对耳朵造成损害,所以我只在外出的时候使用耳塞,在室内都用大耳

网友:
入耳尽量别用,嘈杂的地方尽量别用耳机,音量尽量控制小一点

网友(2024-04-03):
带耳机刺激耳道分泌更多代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