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更新补丁后使用各种办法无法继续使用IE浏览器 求教继续使用办法

楼主(2023-12-22):
WIN10更新补丁后使用各种办法无法继续使用IE浏览器 求教继续使用办法 这个强制使用EDGE太难了 好多东西用这个浏览器都不好使

网友A:
不至于吧,这年头还用IE?不想用edge用chrome或者其他第三方要么火狐,一堆可以选的啊,非要用IE我也是看不懂了,IE才是一堆东西不能用吧

网友:
早期的ie浏览器最容易中毒了。

网友:
现在的IE很多页面都打不开了,不是IE不能用,是自动跳转到EGDE吧,可以设置的,度娘上有教程,貌似是设置第三方扩展去除

网友B:
弄个VBS呗
新建个文本文档,输入以下代码:
CreateObject("InternetExplorer.Application").Visible=true

然后后缀改成vbs,执行就行了

网友:
EGDE有IE模式
我们公司的ERP考勤客户端只有IE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吧,这年头还用IE?不想用edge用chrome或者其他第三方要么火狐,一堆可以选的啊,非要用IE我也是看不 ...

用IE,是因为还有好多企业的应用是基于IE开发的,升级都是要钱的,用的好好的,不能因为浏览器就去升级

网友:
5楼正解,windows11 12月更新后都还适用。。。或者Edge里面选择IE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个VBS呗
新建个文本文档,输入以下代码:

这个方法好,实际上IE并没有从系统下删掉,只是隐藏了,windows还是有部分功能依赖IE组件的

网友:
在EDGE里设置使用IE模式。

网友:
不更新可以么,个人电脑从未更新过,安装后都把更新禁用了

网友:
更新10月份补丁操作系统Windows10 22H2 x64 19045.3570(正式版),
IE浏览器直接跳转Edge,
PE环境替换前版本ieframe.dll文件,
就可以使用IE浏览器
PE下替换System32及SysWOW64两个目录下面的ieframe.dll为 .3393版本

网友:
小鱼儿yr
一键恢复IE11工具2.2
注意:修复成功后,若进行系统更新操作,则会失效。需要重新运行此工具重新修复方可解决问题~

网友:
正常用户应该用不太到IE了

网友:
在EDGE里可以设置使用IE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