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一部杂牌“CCD”数码相机

楼主(2023-12-22):
无意中翻出来,忘记是哪弄的了

先拆开前盖

摄像头特写,看起来没比普通手机大多少,定焦镜头无法动

外壳是类似手机的三明治结构

拆下后壳

屏幕型号RT24QV179B,2.4寸320*240分辨率,430cd/m2亮度,8080接口

屏幕通过黑色塑料框作为支架固定在主板上

主控芯片型号EMP341,查不到任何资料

按钮手感略硬,但比锅仔片好多了

快门小板硬连接省了排线

翻过去背面,除了摄像头,也没几个芯片

PUYA普冉P25Q16 2MB Flash芯片,存放固件等

摄像头翻过来也没看到详细型号

拍摄样张/原图分辨率5600*4200,感觉就和苹果6苹果7之类的老手机差不多,不如现在手机而且对焦很糟糕

网友:
这,那年的产品,也太一般了吧

网友:
又是某书整的带火的一堆电子垃圾,估计就是某JS给炒起来的,说CCD有怀旧感,结果老相机全甜蜜涨价了,这一看就是为了挣这种钱,新生产的彻头彻尾的电子垃圾,(本来这种东西应该是拿去生产儿童相机的),你这种的还算是最低级的,有那种高级一点的,可伸缩可对焦,从外观看超级像数码相机,结果就是个行车记录仪改的,超级坑人

网友:
这是把摄像头装进相机了吗

网友A:
这应该是20多年前的产品

网友:
比我女儿的儿童玩具相机高级一点。是可拆卸电池,屏幕大一点,按钮多几个

网友:
记得第一次看到数码相机是在一个通信展会上,当时照片只能传到电脑上观看,和大头照一样模糊不清。

网友:
看造型,想2000年左右数码相机刚出来的水准。

那时候全友电脑都做过“数码相机”。

估计是主播们装造的又一需求。

网友:
应该是一个所谓的儿童相机吧,算是电子垃圾了
低端的记录仪方案搞的,图像质量差的很

网友:
这难道不是定儿童杂志送的玩具吗?

网友:
似乎像儿童相机,有点类似行车记录仪的方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CCD的数码卡片相机兴起了

网友:
看着像一个玩具啊

网友:
儿童相机,火了

网友:
这估计就是某杂志送的儿童相机玩具吧。

网友:
算是电子垃圾

网友:
高级的玩具。

网友:
这相机有点像行车记录仪

网友:
想起了爱普泰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20多年前的产品

就是现在的国产,对焦键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