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老音箱改蓝牙问题,怎么增强蓝牙信号呢?

楼主(2023-12-22):
就是这种蓝牙小板,装在老音箱里面,用手机蓝牙播放歌曲,总是断断续续的,超过5米就提示蓝牙已断开了

怎么增强蓝牙信号啊?直接在天线位置焊接一根线行不行?蓝牙的天线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天线是有设计要求的。只能优化摆放,尽量远离金属零部件。

网友A:
我也改了,不过我是接的外置天线,信号能走很远,音质差的要命,后悔改了。

网友:
芯片不行

网友:
这种一来设计PCB参数就不是很精确,天线性能不是很好,二来芯片性能也一般。。。

主要就是不能有金属遮挡,比如说那个电容就不行。
外面的金属网罩也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改了,不过我是接的外置天线,信号能走很远,音质差的要命,后悔改了。 ...

怎么接外置天线啊?

音质主要看功放板吧,毕竟蓝牙只是传输

网友B:
我也是用这个改的,外置的,感觉效果还可以

网友:
也想知道怎么增加蓝牙的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接外置天线啊?

音质主要看功放板吧,毕竟蓝牙只是传输

照你这意思,杰理的蓝牙芯片应该和高通的一个价才对了,为什么音质差,我用了蓝牙板配合功放用音质明显差了,不用蓝牙,功放的3.3圆头直接插手机的3.5MM口上,音质就好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这个改的,外置的,感觉效果还可以

外置信号可以,塞音箱里面信号不行

网友:
蓝牙表面是传输,实际板子起信源的作用,因为这个板子并不是只有蓝牙,还有音频解码部分

自然对音质有影响

如果要做到无损,必须采用无损蓝牙传输+异步极低抖晃整形才行,否则对后面的解码都有影响

网友:
天线有点瞎画了 可以找找ti 2.4G的天线参考设计 算算天线长度 拿刀子割一割 vbat那边在天线旁边走线也是瞎搞 可以整个切了 电源飞到另外的地方 射频馈线上的电阻电容也可以查查有没有瞎搞的

网友:
找个废路由器,拆一根棒子装到音箱上,板上的天线从根部断开,焊路由器天线

网友:
买个优质立体声蓝牙接收器

网友:
加个外接天线试试

网友:
放到音响外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改了,不过我是接的外置天线,信号能走很远,音质差的要命,后悔改了。 ...

改成星闪的芯片的板子

网友:
断开原来的天线,改装成品路由器的天线即可

网友:
改装路由器的天线比较靠谱。。。

网友:
加根天线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