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路板跑电路图的PS轻功

楼主(2023-12-22):
我可能不聪明,愚钝。即使这么简单一个电路板,短时间搞懂它的原理,也需要颠三倒四看半天

自从乔布斯重新定义了手机,现在人人都是摄影师。也导致不幸的大叔,地铁高铁上常被报警偷拍。奉劝各位FIXer们出门,不要摸手机这颗雷(陌生女子在场)

跑电路图只需掏出你的JB手机,对着电路板猛按快门。把你在车上被人骂成龌龊男的窘态抛到脑后,快门按着就是爽!!!

将这两张照片,拖入Photoshop,两张照片重叠,就像报警女子与你拉拉扯扯几下,照片对齐了。把元件那张照片的涂层逐渐调节成透光

你泡杯咖啡装装B,这时元件的走线比你向JC解释你没偷拍还清晰。脉络一下子清楚了!这是手机电脑助力模拟电路了,你老婆会夸你手机没白买

END

网友:
整流,滤波,7812稳压输出12伏

网友A:
主要是要有台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要有台打印机

功放专家老师你好

抄这种单层板,用Photoshop把线条变成全黑色

调整好比例,打印机出图,热转印到铜箔,经历蚀刻,上绿油

小电磨钻孔,再打磨出焊盘。一张复刻电路板就出来了

玩功放你经常这么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放专家老师你好

抄这种单层板,用Photoshop把线条变成全黑色

没有,我都是改成品,这样简单,自己做板子,还没那么大动力

我现在都倾向于用ic功放,例如3886,够用就行,和一般的烧友追求分离极致音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我都是改成品,这样简单,自己做板子,还没那么大动力

我现在都倾向于用ic功放,例如3886 ...

所以,老师对功放ic的特点,了如指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老师对功放ic的特点,了如指掌

并不是我了解ic功放,是ic的特点就是这样的

简单/一致性好/皮实/省电/

网友:
这思路牛x,学到了

网友:
真厉害,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这个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