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最近维修万和燃气热水器和即热小厨宝的经历

楼主(2023-12-22):
我的燃气热水器是2016年安装的,万和的12ET50,12升的,2017年开始使用的,到现在六年多了,中间出过一次问题,打电话厂家派人上门维修,打开后几秒钟搞定,也不知道动了下什么地方。综合来说这机器一般,虽然是水气智能调节,但是感觉恒温不是很好。

前阵子还是出问题了,一开始故障是开机点火,风机转动,大概一秒多熄火,报E4故障,也就是风机以及风机驱动电路故障。一开始风扇还能转一秒,后来故障彻底了,彻底不转了,直接报E4.

测了下风机电容,997nF,没啥问题,直接给风机供电,正常运转,风机也没问题。都说主板出问题的可能性小,那就先换风压开关吧。二十来块钱买了一个,换上还是不行。

有个搞家电安装的朋友提醒我说是不是霍尔坏了,但是对比了一下症状,不是霍尔的问题。霍尔出问题的话是风扇先转动,后报故障。

压力就给到主板这边了,虽然主板坏的很少,但是也不能排除。由于我水平有限,不会电路分析,简单测了下主板的风扇接口,确实没有电压输出,所以考虑直接买件吧,上闲鱼找了个同款主板,反正看着是几乎一样的,25元包邮。等待主板期间我还是决定把板子拆下来研究研究。

闲鱼的主板,卖家说是买了没用上。

原机的主板没有用螺丝固定,底面全部浸在胶里面的,拆下来和除胶废了好长时间。不过原厂的胶也不是硅橡胶之类的,到现在还黏黏糊糊的,有点熔化的感觉。这就是主板背面

主板正面的话电容都完好,没啥明显问题,直到看到了光耦MOC3021,有一只脚炸掉了。家里没有MOC 3021,但是有MOC 3023,百度了一下,基本可以确定是跟3021通用的。

直接焊上,简单搭了下试机,呜呜的运行起来了,问题完美解决。

最后就是背面涂满一层704,装回原来的壳子,固化之后直接装机。然后新收到的主板也就不退了,留着作为备件吧。
以上就是燃气热水器的维修过程。由于当时没计划发论坛,所以没怎么拍照片。
接下来就是即热式小厨宝的维修了。
这个小厨宝是去年才买的,也是现在流行的即热式小厨宝,跟电热水龙头的原理一样的。最大功率5500w,温度虽然可调,但是没有恒温效果,温度还是得靠水量控制。

这个机器此前也报过故障码,后来卖家说连按20次调温键就能继续用,也就解决了。前两天又出问题了,就是不加热了。可以开机,屏幕也亮,也可以调整温度,但是打开水龙头温度不上升,就是一直十几度,说明根本没有加热。为了省钱,继续维修吧。拆的过程就略过了,就一个螺丝,其他都是卡扣。
整个机器拆出来就这样的。看着做工不怎么样,毕竟就一百来块钱。小水箱有点漏水的迹象。此前在论坛里看很多即热水龙头都是电容问题导致的不加热,我测了下主要的几个电容,都没问题。

这是主板的背面,右下角线路有腐蚀的迹象,本以为是这地方断路了导致的问题,结果刮开一看没有问题,最后用704密封了。

这是流量霍尔的位置,旁边的绿色小板上有个mos管还是开关管?没有型号,但是应该是起着开关作用的。

出水口一端,也是加热的接线端子。中间那个黄铜圆圈就是一个温度保险。

有两个螺丝压着的就是温度传感器

整个系统就是通过控制了棕色钱的通断来进行加热的,既然不加热,就找这根线的问题。结果测量了一下开关管到这个加热器的端子这边是不通的,中间只有那个温度保险,也就只能是这个温度保险断开了。保险型号是28A250v,温度是120度,也就是防干烧的,烧到120度就会断开。最后我发现连接保险的两根线都活动了,内部断开了。

由于手头没有可替换的保险,就先把两根线焊住了,先用几天。另一边从淘宝上买了这个保险,16A的保险好找,28A的很不好找啊,只有一两家卖的,连邮费要十多块钱一个,但是也得买啊,增加一道安全保障。

装回去先用着,等保险到了再换上就可以了。
今年经济形势不好,工资拖好几个月了,能不买新的就不买新的吧。也祝大家东西都能用的住,需要修的也都能修好

网友A:
过程描述够详细,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B:
去年入手了个即热水龙头。楼主的贴。给了维修的思路。谢谢。

网友C:
厉害了,都修好了,而且故障元件都少,话说16A够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都修好了,而且故障元件都少,话说16A够不够用

幸亏故障元件都比较容易排查啊,要是复杂点的我根本修不了。16A的应该顶不住,标称55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程描述够详细,很有借鉴意义。

谢谢,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入手了个即热水龙头。楼主的贴。给了维修的思路。谢谢。

共同学习

网友:
过程描述够详细

网友:
燃气热水器里面一般没有冷凝水不用涂胶。。。很多厂家电路板只刷三防漆

网友:
宁愿用燃气的更安全

网友:
你的小厨宝竟然没有内胆?

网友:
风压开关几元钱买过,结果不是它坏,而是电路板5啊12v输出电压不够,滤波电容鼓包的原因,修过美菱,你几十元买风压开关过分了哟

网友:
高手啊

话说万和的热水器质量下降了,我这个用了十六七年了,板子从来没坏过。

洗手、洗菜、洗衣、洗澡一肩挑,任劳任怨。

网友:
维修过程描述及图很细学习了

网友:
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我的热水器是因为调温度上不去,温度传感器换了后又变成忽冷忽热的,现在还在将就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幸亏故障元件都比较容易排查啊,要是复杂点的我根本修不了。16A的应该顶不住,标称5500W的。 ...

用两个16A的并联行不行

网友:
这种即热的看着好吓人,接缝那里已经有渗漏的痕迹了。

网友:
水箱好迷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