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可移动式台灯(MT-HY03T-223)拆解,做工用料还不错,但为啥铭牌上没电压?

楼主(2023-12-25):
这个台灯是老爸捡的,没电源,不知道好坏,先拆开看下有没有异常
个头还不小

只有灯头部分可以折叠

控制面板,上面是场景选择

屁股上的电源插孔

底部

铭牌,应该是激光打的

灯头

做的蜂窝隔板,感觉会挡部分光

灯头铰链,金属的

开拆了
底部防滑垫有螺丝

开壳

芯子都在上壳里面

占一半面积都是配重用的镀锌铁板

前部是触摸板

HR7P201FHS是东软载波的一款带触摸键的闪存MCU
基本资源相当丰富

FLASH ROM:16k*16位

RAM:1K*8位

另一面就是几个大大的镀锡触摸铜箔,上面一排带灯

后部是灯板驱动

PT4205是华润矽威30V、1.2A可调光降压型恒流控制器

板子另一面是电感、电容等
明显是相同的两路

两块板子看着挺干净,没有烧蚀痕迹

输出线穿过立柱底座

立柱用机米固定在底座上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拆灯头
这里铰链座有俩螺丝,拆掉

盖板全卡扣

下面是柔光板

拿掉,灯板就露出来了

两种色温的2835灯珠,密密麻麻的
仔细观察,也没发现有灯珠烧

板子后面就只是背壳

灯板是铝基的,还打有字符,看起来是2019年生产的

铰链部分也顶出来看看,原来一半是塑料的

全家福

装好,找电源试试
铭牌上没有电源电压,但触摸主板上有12V标记,应该是12V的
但插孔尺寸偏小,试了下是3.5的,遂做了根5.5母转3.5公的转接线

插电试试没问题呀
这是读写模式缺省的色温和亮度

这是明亮模式

休闲模式

最后这个不知道是啥模式

开关和亮度+、-都没问题,看来上家扔掉的原因应该是电源坏了,不知道台灯本身是好的
欧普这个灯用料和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活动关节有点少,调整位置不太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继续

未完待续……

网友B:
好像也没坏啊,可以用的

网友:
配重的铁块又大又亮

网友:
楼下没有呀

网友:
做工还不错哟!

网友:
我楼下也没有啊,看样子得起早床了

网友:
底座再塞一些螺丝进去

网友:
这个灯从功率上11W看还不错,网上一大堆都功率小亮度低

网友:
这灯很时尚呀做工也很良心,好多配重都是用水泥块,这个用铁块,成本可比水泥块大多了。

网友:
一直觉得LED做台灯不合适,频闪,会不会影响眼晴

楼主:
已经更新完毕,欢迎大婶再次围观指点

网友:
灯珠真够多的。

网友:
这灯做工挺好哇

网友:
这灯的做工不错了,台灯来说是很有良心了,线路板配重中规中矩,可以调节色温的配置,护眼是肯定可以的了。应该还可以无极调色温的,你再玩玩看,应该能玩出来。

网友:
看着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也没坏啊,可以用的

嗯嗯,灯本身确实没坏,估计扔掉是因为外置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