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电瓶的寿命问题

楼主(2023-12-22):
在北方,最近-10度左右。两年前换的瓦尔塔电瓶,现在打火就费劲了?测内阻8毫欧多

天冷点,费劲打着火后,可能是电瓶电压变低,加装的抬头显示不工作。

贵一点还这品质,下次换牌子!骆驼或者风帆怎么样?

都说原厂电瓶寿命长,后换的电瓶寿命短,为啥?渠道问题,区别对待?

-----------------------

补充:刚去做了保养,师傅帮忙测了电瓶情况:寿命很低,9.11毫欧内阻,335 CCA。建议更换。

正好使用了两年时间。基本都是本市区短途上下班使用。师傅说新换的电瓶基本上都是2-3年的寿命。

等下次启动不起来着,保险救援用一下,再换吧。

网友A:
我原车电瓶用了近6年。

后面换的都是2年一个,妥妥的准。

网友:
我的原车的六年多了 那天最冷的时候 打火稍微有点闷 ,不过也打起来了  凑活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车电瓶用了近6年。

后面换的都是2年一个,妥妥的准。

当时还感觉贵点能用的久一点。这样到也无所谓品牌了

网友:
多花点钱搞个启停专用电瓶当普通电瓶使应该会耐用很多吧,再不行楼主找坛里改磷酸铁锂或拉法电容的帖子看看,改装用寿命长。

网友:
我的车电池8年了

网友:
汽车的电瓶确实不好说,我同事的车的原装电瓶用了8年了,去年才换的新的;有的同事三年多就换一个电瓶,说明电瓶的质量还是有差别的,认准品牌货才行。

网友:
原车瓦尔塔用了7年,因为疫情封城饿死过一次,后来就不行了

楼主:
原装的抗用

网友:
感觉电瓶里面是液体,冬天会不会直接冻住?

网友B:
我原厂骆驼电瓶,现在10年多了,昨天开车车门能打开车也能通电但是启动不了,只能听到继电器的声音然后屏幕就全黑了,等暖和了看看,不行就要换了,车开的很少。

网友:
冬天配个法拉电容会不会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C:
跟电动自行车电瓶一样,配方要求严格,重金属少,自然就不耐用了。也符合了拉动内需的大形势。
新车的时候为啥耐用,是因为新车车况好,容易着车。同样的损耗电瓶,放在新车上没准一下就打着了。随着时间推移,电瓶也损耗了,车况也越来越差,就出现电瓶不耐用的表现。新换的电瓶,都是新配方,所以不耐用。而老电瓶,一般都得5 6 年左右,那时候应该还是老配方。好像是从18年以后才必须新配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电动自行车电瓶一样,配方要求严格,重金属少,自然就不耐用了。也符合了拉动内需的大形势。
新车 ...

学习了,还有配方这回事。也就是说18年以后的新车电瓶也不抗用了吗?现在买的新车电瓶都不抗用了啊?老车的老电瓶也有用很久的。

网友D:
新车厂家有采购标准的,市面上卖的只是合格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厂骆驼电瓶,现在10年多了,昨天开车车门能打开车也能通电但是启动不了,只能听到继电器的声音然后屏幕 ...

上一个电瓶就是冷车不启动,热车后熄火了也能启动。干脆换了电瓶,这刚好有过了两年。真准时。

可能是冷车阻力大,启动困难。冬天对电瓶损耗大。可能也该换机油保养了吧,到里程了,过两天保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车厂家有采购标准的,市面上卖的只是合格产品

可信度更高

网友:
我的老车原车电瓶用了7年,新换的也用了4年了,现在12万公里。
我认为电瓶的寿命和用车习惯有关,我开车基本上都是长途,短途很少,临时停车几分钟也不熄火。
而同事开车上下班的,路上不到半小时,2-3年电瓶就坏了,可能是启停次数太多,路上半小时充不满,有亏电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车厂家有采购标准的,市面上卖的只是合格产品

新车在车辆的质保期内出现电瓶问题,回头还去找电瓶厂家。我也觉得是区别对待。零售电瓶的质保期不会就是寿命吧,算的真准。

网友:
原车的电瓶确实比后买的骆驼的风帆的耐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