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中间脚居然不是和散热片通的,

楼主(2023-12-22):
双向可控硅中间脚居然不是和散热片通的,Bta12   以前没觉得,突然发现的,所以告诉习惯测散热片和脚的童鞋,容易误判哟,

有两个坏管,一个btb04,一个bta12,,都是断格不是短路,我丢垃圾桶了,你们想要看图我只有从垃圾桶捡起来给你们拍!!!

网友A:
真没注意过这种情况,刚才把手边的可控硅测了一下,发现有通的和不通的。

网友B:
那个是纯铜的,别扔,聚起来卖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没注意过这种情况,刚才把手边的可控硅测了一下,发现有通的和不通的。 ...

主要针对Bta12可控硅,其它可控硅应该是通的,bta12新的就不是通的,可能为了更好的绝缘故意这样设计的,我只是提醒一下,因为我印象中凡是220封装的那个散热片都是和中间脚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纯铜的,别扔,聚起来卖废品

就我这点料,还是算了吧,

网友:
这提醒我们,测试元件时,还是心要仔细一点

网友:
正常哩,我就喜欢用这种散热片陶瓷绝缘的可控硅

网友:
BTA不通,BTB是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针对Bta12可控硅,其它可控硅应该是通的,bta12新的就不是通的,可能为了更好的绝缘故意这样设计的, ...

三个引脚都不和散热片通的话应该是新工艺,里面给你绝缘好了,这样可控硅和散热片之间可以不用加绝缘垫,更方便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个引脚都不和散热片通的话应该是新工艺,里面给你绝缘好了,这样可控硅和散热片之间可以不用加绝缘垫, ...

但散热效果要差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