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好像目前国内厂家都是使用5520A没有使用5560A

楼主(2023-12-22):
1.我看到很多厂家校准5位半6位半都是用5520A,没有使用2022年上市最新的5560A,5560A很贵吗?

网友:
贵一毛厂家都不会用,

网友:
因为校准器的型号不代表它真的准不准,毕竟最终输出的只是一个电压而已,只要这个电压数值可以保证准确就够了。

网友:
我看到好多检测所还都是几十年的老电阻箱,我也是两个老电阻箱,很不错,不时髦,但它依然维持了应有的指标。对于基本设备,指标符合要求就OK,不需要什么都追求最新的。

网友:
人民币价格大约100万左右,美元不到10万。

网友:
怎么来说呢,5540/5560实际上是老款55XX装进5730外壳里,小毛病特别多。

但,5540/5560用来校准、校验六位半以下万用表基本上没什么压力。

网友A:
这样来说吧:

-----5540A 是5502A 的扩展功能升级版!
-----5550A是5522A 的扩展功能增强版!
-----5560A是5550A的PLUS版!

相对于老款55xx:
-------新款在整个测量范围内不确定度比率为 4:1
-------增加了合成电感功能,工作负荷覆盖范围更多
------改进了无间歇30 A 连续电流输出
-------可以校准高达 2.1 GHz 的示波器和高达 1500 A 的钳形电流表
-------最大亮点是,输出端子有插入就发光

-----------最大败笔就是设计了一个拉垮的“独立于开关电阻的数模转换器”,虽然标称超线性数模转换专利设计,实际上就是乱缝合的东西。
             而想对校验器进行校准,必须购买55XXA/DMMCAL自动校准适配器和MET/CAL/TEAM 自动校准和计量管理软件。

最新报价(祼机):
5560A===56.3W
5550A===50.1W
5540A===47.6W
  刀法非常准,上述价格不包括:热电偶和测试引线套件(带运输箱)、电流线圈、现场校准用便携套件和示波器校准选件。
  厂家不会告诉你的是:
          8558/8588万用表、5730校准器
         732C、792A、742A(1Ω、19Ω、10kΩ、19kΩ)标准器
         CAL自校准软件
         三类硬、软件缺一不可,自己想校都难以动手!!!!
         不像5730校准器,仅用三个原器标准——10V 直流电压标准,1Ω 和10kΩ 电阻标准,就可对5730A 的所有功能和量程进行全面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来说吧:

-----5540A 是5502A 的扩展功能升级版!

您说的这个好像最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