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便宜的锂电热熔胶枪

楼主(2023-12-22):
以前自己改过一个,大家说有尾巴,好吧,这次弄个便宜没尾巴的
大艺接口,做工感觉还不错

铜出胶口

电量显示

开关带加热指示

测试加热功率67瓦,估计是100瓦加热芯

只有博世电池,买了个转接座,原装1.5AH。。。这次用上了

这是上次改装的,100瓦,也很好用

全文完,谢谢观看

楼主:
带尾巴和不带尾巴的,感觉各有优缺点吧,那种用特别大的锂电池的,太沉用起来反倒不太方便

网友:
楼主的做法很有新意

网友:
还是锂电的胶枪用着方便。。

楼主:
第一次改装是因为要用的时候周围没插座,也没多余的插排,来来回回很麻烦,下决心改了下用锂电池的,还有个原因是电池包都在吃灰

网友:
无线的用越来真方便

网友:
越来越高级了,都用上无线了!

网友:
各有千秋吧,侧重点不同而已。

网友:
感觉有线的便宜点,用电池的长期不用的话电池容易坏。

网友:
各有长处

网友:
你用21V电池试试啊

网友:
用电池的长期不用的话电池容易坏。

网友:
100w的胶枪……咱的电烙铁才80W

网友:
经常用还行

网友:
带尾巴的胶枪好久不用了,基本上用704代替了。当然只是个人使用场景

网友:
    这个不错,不怕炸掉了。。。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楼主:
耗电问题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用可调电源测试的时候,也就几秒钟高功率,温度上去了功率很低,实际使用了一下,那块薄电池几年都没用过,只有1.5AH,电量下降也不太明显,足够diy用了。之前自己改装的时候,100瓦发热芯9块,前面的铜头也七八块,还都有单独的运费,这个成品也才三十几,明显比自己改装合适多了,要还不满意还可以考虑自己再加装一条发热芯200瓦,比插电的加热都快!有电池正好利用,没有组一个玩玩也挺不错!

网友:
一块锂电池带动全屋的电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