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这个子母扣比钢镚,卡片好使的多。

楼主(2023-12-22):
无意中发现,子母扣这么用不比贴钢镚,废卡之类的强多了。我这个ETC之前是做过开堂手术的。其实新ETC不用短接开关也可以,粘的很牢。保险起见,还是短接了比较好。毕竟卡扣用久了会坏。换的时候容易让开关弹起来,导致ETC失效。把贴在机器上那张用剪刀剪成和背胶一样的尺寸。另一面不用剪。找个合适的地方贴上就行。应对那种借车从来不加油,还占你ETC便宜的,这样你就可以随时取下来了。
wechat_upload17032402046585620cd6587
wechat_upload17032402066585620e04179
wechat_upload17032402066585620ed95fb

楼主:
忘记说了。最好贴玻璃上一张静电贴,把子母扣贴在静电贴上。这样容易摘下来更换。玻璃不易留胶。

网友:
用的插卡的,直接拔卡,机子不动

网友:
我用的也是插卡的,平时都是把卡拔下来

网友:
楼主这个是无卡ETC的?我有卡ETC的平时都不插卡的,只有到高速口才把卡插上
至于借车,还是算了吧

网友A:
没装ETC,嫌麻烦

网友B:
ETC不是插卡的吗,不用直接拔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ETC不是插卡的吗,不用直接拔下来。

早就有不插卡的了。要比插卡那种体积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装ETC,嫌麻烦

麻烦个毛呀?支某宝上或者微某信上点几下就坐等收货就可以了。还是免邮费的。还有你排队,掏兜找零钱麻烦?从收到到安装,再到激活,五分钟都用不上!这几分钟能耽误你赚一个小目标呀?

网友C:
我的ETC拆下来  贴膜都一并被带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个毛呀?支某宝上或者微某信上点几下就坐等收货就可以了。还是免邮费的。还有你排队,掏兜找零钱麻烦 ...

用过就回不去了,过收费站太顺畅了,都后悔没早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ETC拆下来  贴膜都一并被带下来了

知道有膜,贴ETC的时候不知道先贴个静电贴?愁人!

网友:
车还能外借?
想都不要想!

网友D:
卡扣+静电贴,有没有尝试不贴玻璃上,贴后视镜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扣+静电贴,有没有尝试不贴玻璃上,贴后视镜背面的?

阳光照射不好,电池容易没电。

网友:
ETC贴上去后就没管过了,卡都晒弯了,反正能刷就一直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