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星显示器可以用15V电源吗?

楼主(2023-12-22):
三星显示器是14V的,手头上只有15V的,而且量是15.4V  请问可以用吗?会不会搞坏了显示器主板屏啊,问题大不大

网友A:
完全不会。只要功率足够,14v和15v在电压规格上区别不大(相对于器件耐压),比如电容最低会使用25V的耐压。
而且都是DC/DC的,放心使用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放心使用吧,没有问题

网友:
只要功率足够,放心用

网友:
电源电压误差可以百分之二十以内放心用

网友:
用是可以用,要看15∨的电流多少?电流小了可能带不起来。

网友:
问题不大,不可能百分之几的余量都没有

网友:
没问题的,也许更好呢

网友:
看了楼主后面的帖子,说烧了,是电压偏高烧的还是正负极接反了?查找原因,总结经验,期待后续。

网友:
楼主显示器坏了,不知道是不是这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放心使用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不是烧了,而是三星的显示器必须14v的电源,内部应该是有电压检测的,高或低显示器都点不亮的。可以用可调电源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了楼主后面的帖子,好像烧了,很是奇怪

网友:
电压差别不大,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会。只要功率足够,14v和15v在电压规格上区别不大(相对于器件耐压),比如电容最低会使用25V的耐压 ...

刚看到最新帖子,显示器已经烧了!哈哈哈

网友:
放心用吧,没事

网友:
好像原生是12V的吧,15V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