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薅羊毛并拆一个2.5寸硬盘盒子并改造为兼容3.5寸的易驱线

楼主(2023-12-22):
最近又看到便宜货,入手两个硬盘盒,usb3.0的,红包下来六块多一个,一个是为存储电影的二手硬盘写入用,另一个打算改成3.5寸易驱线。
比较带供电的3.5寸usb3.0易驱线,要15块钱左右

首先是看线的定义,其实2.5寸盒子只是没有12V供电,只要加上,就能读3.5寸盘。找到12V定义和地线定义。

首先这是收到的盒子,我用固态装里面试过,能到200多M,真usb3.0

打开,带了一根线和垫片(颜色发错了,买的透黑,发的无色透明,不过不影响,不管他了)

这是新买的二手500G盘,16块多

正面
单从这盘看,是5V和12V双供电,据说如果usb供电够,是可以不接12V情况下启动的,这个回头我试试。但有的盘可能是单12V,就需要DC供电了。

打开盒子里面,

看硬盘背面,其实就是12V三根引脚引了进去,2.5寸盘这三根实际上是空的。

在盒子上打孔,塞12V的DC母头

做个缺,卡进去,防扯

塞进去了

先焊上,测试下,没问题再下一步工作

试试,插电

没问题,认盘

速度符合盘本身速度

有盒子是塞不进3.5盘的,锯

板子的保护壳切下来

母头用哥俩好粘上去

重新剪线焊接

哥俩好封口,胶筋捆绑等干

插上硬盘,启动

smart无黄无红,20000多小时,才开机100多次,莫非家庭服务器用的?。反正我存储电影后很久都不会用,就存储用,影响不大。

内外道速度曲线

维多利亚扫描看下有无坏道
目前扫描到到三分之二,尚未出现一个彩色块。
OK,回头存电影都买3.5寸盘了,毕竟价格比2.5寸低。
这种老盘,在没有坏道的情况下,声音小,运行平稳。其实存储一些不是非常重要文件,是很划算的。这个500G盘才每GB三分钱多点的价格。
打完收工,扫描完毕后,没有深灰和彩色块,完美。

最后,加固下口子,方便插拔

网友A:
等待看你改造后的成果

网友B:
应该说不用改,就可以做成3.5寸易驱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不用改,就可以做成3.5寸易驱线

这个盘是有5V和12V双供电,据说这种如果usb供电够,能启动。但不排除以后用到单12V盘和usb供电不够情况,所以直接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待看你改造后的成果

已经改完,可以看成品了。回头修修补补,硬盘这面空的回头切点板子涂哥俩好把它封了。

网友C:
这么多图片愣是主控保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图片愣是主控保密了

在另外一面,这贴主控不是主要问题

网友D:
做完成后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完成后效果如何

问题不大,插上去就识别,速度和SATA直连速度基本一致

网友E:
如果有ESATA线,最好

网友F:
英菲克做活动的时候折腾过,后来嫌麻烦,最近多了N个3.5的硬盘,又不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ESATA线,最好

线有的,但我的台式机没有eSATA,笔记本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英菲克做活动的时候折腾过,后来嫌麻烦,最近多了N个3.5的硬盘,又不麻烦了。 ...

英菲克我也有两个,铝合金那种。用来装固定的硬盘。那个盒子不好锯,没塑料盒的好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英菲克我也有两个,铝合金那种。用来装固定的硬盘。那个盒子不好锯,没塑料盒的好改。 ...

前几天在咸鱼买了斐讯H1,果真放飞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在咸鱼买了斐讯H1,果真放飞自我

斐讯H1是一个传说,我从来没见过
最近发现好多经典电影,纪录片不是那么好下载了,很多有链接但被封,所以慢慢吧好看的下载存储,收了一些二手机械硬盘。

网友G: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同款盒子路过

    神奇的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09.0.0.0 Safari/537.36

网友H:
    用这种500G的盘收藏电影很划算啊,我都买了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这种500G的盘收藏电影很划算啊,我都买了好几个了。

    是啊,前面我买的10到12块钱的160G本盘,14块钱250G本盘。后来发现16块左右的500G台式机盘更划算,所以改一个出来给硬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个好方法。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能省一块是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