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体积大能量-大功率ZVS感应加热

楼主(2023-12-22):
以前用大佬开源的文件做了个大功率4管感应加热,偶尔用用还挺好,但几个月前不是给坛友加工了几十根JBC245头子嘛,然后就炸电容了,是真的炸了

本来也不加工烙铁头了,也就放着没管,可是在10月时看到了工业电磁加热设备,上面的电容很特别,在网上搜索下也有卖的,于是买了10个玩玩。

重新画图,这次采用经典电路,立创EDA 画4层板子,继续撸羊毛

10月回来的板子,12月才焊接好

巴掌大小,6个管子,采用经典驱动电路防止管子开启不同炸管

焊接个TX1烙铁头试试

效果不错(中兴2400电源设定60v 40A)半分钟不到焊接好,比原来那个ZVS感应加热好多了

网友A:
这就老厉害了!
就不传个电路板打板文件+元器件表?

网友:
不错就是电感缠的有点乱

网友:
这个老厉害了,看抖音有人用电磁炉改造,功率更大。

网友:
请问这种电路,工作频率大概多少?工作频率能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老厉害了!
就不传个电路板打板文件+元器件表?

这个电路网上一大把,哈哈。立创也有开源的,好用。

网友B:
电感绕的太难看了,你就不能仔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绕的太难看了,你就不能仔细点吗

估计楼主的漆包线不知道是多少手的了,所以就只能歪歪扭扭

网友:
哈哈!其他都好,就是线圈绕的太随意了

网友:
   这电容太豪横了,这电感太随意了,坛友都喜欢精致的手工带来的愉悦心情,可能楼主太忙了,但是我相信楼主既然买得起电容,也买得起漆包线的。网上买东西其实有时候花钱是次要,花费更多的是选择力

网友C:
能打板子的都是高手。
一定要用四层板子吗?
四层板子也免费?

网友:
哈哈,看上去线圈有点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打板子的都是高手。
一定要用四层板子吗?
四层板子也免费?

2-6层都免费打

网友:
这样焊接 比铜焊焊炬要好吗
看到有的焊炬非常小巧   用打火机同样燃料

感觉很多不需要焊接的位置 被无差别烧烤了

网友D:
你以前发的视频都能看到呀,最近发的视频怎么就不能看到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以前发的视频都能看到呀,最近发的视频怎么就不能看到了呢。

没必要纠结一个视频

网友E:
请问lz,这么大功率的空载静态电流是多大?

网友:
有必要套玻璃丝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lz,这么大功率的空载静态电流是多大?

看电压与线圈,这个没有确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