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网易人体红外感应灯求助

楼主(2023-12-22):
人体红外感应现在是 亮了以后不能自动熄灭,以前好像是30秒自动熄灭,光感还是起作用得,在比较亮得状态打开人体感应开关灯是不亮了,等亮了后就不自动灭了,,尝试更换了IC BISS0001后问题依旧 求助大神是哪里坏了

网友:
楼主这个怎么拆开的,也有同款,不到2月就坏了。

目前可以感应,也会熄灭。就是亮的时候非常非常暗。那亮度几乎等于没亮。

网友A:
你这板子另一个也没拍,如果有ldo,检查一下待机和触发后输出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外面有一个延时电阻,你查一下,要不就电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另一个也没拍,如果有ldo,检查一下待机和触发后输出的电压正不正常 ...

哟西哟西花姑娘大大的

网友:
怎么没看到光敏电阻

网友:
两块电路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另一个也没拍,如果有ldo,检查一下待机和触发后输出的电压正不正常 ...

处罚后电压输出正常,另一面只有个光敏和人体感应还有个LED充电指示灯

网友:
花里胡哨的,做工还可以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做工还可以,双板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