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收了个玩具大脚车怎么给他配遥控器呢

楼主(2023-12-22):
简单拆了下,车子是好的就是没遥控器,淘宝问了一圈都说不能匹配,怎么才能配上遥控器呢

网友:
难,基本上是一对一的!

网友:
这玩具车真大,可惜了。

网友:
那就整套更换遥控器和主板

网友:
接收器和遥控一起换掉就行

网友:
记得论坛有个会破解遥控码的

网友A:
简单,买一套遥控器接收板就可以了,50米内的三五十块,2.4G的也就白来块!

老五家有三通道遥控器接收器,一套20块,换上就能用!

网友:
前后2电机四驱,比五菱新能源只有1个电机好。网上可以配遥控模块,改锂电。

网友:
控制电路换一套估计可以,我的遥控器也丢了,前方向坏了,还剩这些

网友:
配个摄像头,买套板子直接改4G远程遥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买一套遥控器接收板就可以了,50米内的三五十块,2.4G的也就白来块!

老五家有三通道遥控器接收器, ...

请问老五是谁呢

网友:
玩具类,不能加太多钱去折腾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一样的,改电机把车改报废了。。装上3节锂电池,能跑将近一天,就是速度太慢,孩子大了,不稀玩了,买了几个暴力点的电机改装,无奈水平有限,直接整报废了

网友:
车子好新啊。可惜了。淘个板全换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买一套遥控器接收板就可以了,50米内的三五十块,2.4G的也就白来块!

老五家有三通道遥控器接收器, ...

百来块?这个大脚车全新的才150。。

网友:
要先看看它用的什么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