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测试白光TX1烙铁头,最划算的大功率烙铁

楼主(2023-12-22):
前文说道重新做了感应加热,马上给白光TX1烙铁头重新钎焊了个8C马蹄头,TX1是140w的,是T12的两倍功率。

做个手柄,0.75*3硅胶线,我用616控制板

烧水测试

好了,测试结果,这个烙铁头在24v时完全可以发挥140w功率,而且不会像JBC245那样过冲厉害(直接干到200w),使用616控制板非常好用。

相关物料可以用积分家园换购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8628-1-1.html

网友A:
你的视频漆黑一片。

你商城连接里的 -- 原装T12钎焊6C/8C 马蹄头 / 大刀头  家园  1800    RMB   15元  除了头部,尾部就是普通T12的身体吧?@亲爱的混蛋

你这个白光TX1头子直接用616控制板什么都不用改吗?@亲爱的混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视频漆黑一片。

你商城连接里的 -- 原装T12钎焊6C/8C 马蹄头 / 大刀头  家园  1800    RMB   15元   ...

视频我点开正常。
tx1尾部比t12短很多,接头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视频漆黑一片。

你商城连接里的 -- 原装T12钎焊6C/8C 马蹄头 / 大刀头  家园  1800    RMB   15元   ...

616控制板看线路与mos,自己diy用好料的不用改,用便宜的1分钱的要改mos管。电压不用改就可以满功率用,当然电源要140w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频我点开正常。
tx1尾部比t12短很多,接头也不一样。

我问的是你钎焊的那个T12,--原装T12钎焊6C/8C 马蹄头 / 大刀头  家园  1800    RMB   15元

就是改了个头子是不是,跟普通的T12可以互换吧?@亲爱的混蛋

网友A:
引用 楼主:
616控制板看线路与mos,自己diy用好料的不用改,用便宜的1分钱的要改mos管。电压不用改就可以满功率用, ...

我想问的是,TX1烙铁头跟T12的热电耦电压曲线是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616的控制板怎么调温呢?@亲爱的混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TX1烙铁头跟T12的热电耦电压曲线是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616的控制板怎么调温呢?@亲爱的混 ...

差不多,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的是你钎焊的那个T12,--原装T12钎焊6C/8C 马蹄头 / 大刀头  家园  1800    RMB   15元

就是改了个 ...

对,只改了头子。其他都一样。

网友B:
也就是这个头子直接插普通T12手柄上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对吧

网友:
你这个视频可是把我害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这个头子直接插普通T12手柄上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对吧

对

网友C:
也就是说有T12换头的和TX1换头的两种,支架也有两种,都可以使用616控制,TX1的能达到14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有T12换头的和TX1换头的两种,支架也有两种,都可以使用616控制,TX1的能达到140W ...

对的

网友D:
请教楼主,T20烙铁心可以直接用616控制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T20烙铁心可以直接用616控制板吗?

可以
改下616温度检测,看我以前做jbc245的帖子。

网友:
很好,性能很强大

网友E:
有jbc245钎焊大马蹄头吗?上次换你的jbc245钎焊的是刀头,有些焊点感觉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jbc245钎焊大马蹄头吗?上次换你的jbc245钎焊的是刀头,有些焊点感觉不太好用 ...

现在没有了,jbc245太纤细了,有点不太适合特别大的头子。这也是我改tx1的原因。

网友E:
积分商城换购里936手柄 家园 650、原装T12钎焊6C/8C 马蹄头家园  1800、T12 冠簧支架 家园 950、5芯航空插头(12mm)家园 300是不是能组成一个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积分商城换购里936手柄 家园 650、原装T12钎焊6C/8C 马蹄头家园  1800、T12 冠簧支架 家园 950、5芯航空插 ...

是的,但注意硅胶线比市场上的粗,比较难穿,要很好的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