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感觉手电钻比以前慢了很多

楼主(2023-12-22):
      刚才把这家伙拆开看了一下,是接触不良,齿轮箱里的油都变成油泥了,可是没碰过这玩意儿,怕拆散了装不回去。还有就是这种电池的接触方式有问题,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电池的外壳都烫的变形了,触点上的铁片把那个支架烫变形了,这个需要改进一下了。
     我有个疑问,感觉它比刚买的时候慢了很多,不是突然变慢的,而是在一段时间内逐渐的变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感觉启动和刹车没有以前干脆了,总是嗡嗡嗡的带一种拖音?这玩意儿能不能上油?

网友:
我之前黑了一把松下的,都是手柄发烫,倒没怎么变形。

网友A:
拆波箱,换油,会顺畅很多

网友:
估计波箱里润滑油干了吧,拆开换油试下,另外电池也有可能衰减了,如果电池不行了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波箱阻尼小了电流也会小,也不至于过流烧成这

网友B:
南通那波 米霍克 出货不少  ……

网友:
电动工具要经常保养,这样才能用的久。当然,常换常新,也是个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波箱,换油,会顺畅很多

我怕拆散了装不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通那波 米霍克 出货不少  ……

大家买的都是19块9的吧,我买的是29块9的

网友:
慢了检查碳刷或者油老化变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拆散了装不回去。

手机一步一步拍照

网友:
你都说了  变成油泥了 还不换

网友:
电池触片电阻过大吧,堵转不松手短路电流大发热融化?感觉还是电池保护板触片有问题

网友C:
其实很简单,把电钻换了就解决问题了,现在的杂牌无刷手电钻很便宜。

网友D:
要么充电,要么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充电,要么换新的

图的就是折腾的乐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简单,把电钻换了就解决问题了,现在的杂牌无刷手电钻很便宜。

不急,我等它再卷一卷。

网友:
弄一身油,所以基本不拆电钻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存电量下降造成的降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拆散了装不回去。

装不回去就直接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