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ICTOR-71a信号发生器拆机

楼主(2023-12-22):
各位大神,今天去工地,电工给了一个坏电子设备,说是坏了,知道我喜欢捣鼓,说让我拆着玩。
目前拆开发现一个跟保险连着的瞬变二极管烧断,铜箔都没有了,仔细检查清理其他地方没有明显烧坏痕迹。整体做工还是不错的,里面元件比较多。
没有直接上电,接个电流表,发现开机瞬间300ma电流,虽然屏幕有显示,但是担心出问题还是断开电源。
顺便求助有知道大神,这个东西怎么修理,谢谢。
目前准备先买几个RA自恢复保险和YR瞬变二极管换上试试,刚才测量了一下电源输入附近有个5脚DC-DC芯片SL8**系列的芯片几个脚之间电阻只有10欧左右,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A:
这种仪器是干嘛的,校准万用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仪器是干嘛的,校准万用表的么?

应该不是的,只能提供电压和电流,精度也不高。

网友:
用来现场调试工控设备的信号源

网友B:
一般是作为调校控制设备的输入信号用的。如;4到20mma或者1到5V。当然还有其他规格的信号,总之作为信号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作为调校控制设备的输入信号用的。如;4到20mma或者1到5V。当然还有其他规格的信号,总之作为信号源 ...

好的,谢谢科普,这个东西耗电大概有多少啊?我这个开机就300毫安,应该是有故障了

网友C:
乍一看以为是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乍一看以为是万用表

是的,看起来很像,不过里面的芯片倒是不少,有十几个呢,刚才研究了一下,貌似这个东西可以测量电压电流,也可以产生一个精度为0.2%的0-10v直流电压和4-20ma的电流,也可以产生波形。

网友D:
返厂维修  还能顺道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厂维修  还能顺道校准

不是说胜利只给修万用表吗,这个东西也修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科普,这个东西耗电大概有多少啊?我这个开机就300毫安,应该是有故障了 ...

300mma肯定是大了。6F22电池放电电流小才能用的时间才长,肯定是有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mma肯定是大了。6F22电池放电电流小才能用的时间才长,肯定是有故障了。 ...

是的,开机一会就能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一看是进线处的焊点都有点融化了。开机一会显示屏就提示低电量了,想着是不是进线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了,热量都集中在这一块。

网友:
以为是万用表

网友E:
看起来很像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很像万用表

有点万用表的功能,可以测量电压和电流,波形等

网友F:
能修就修

修不了打客服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修就修

修不了打客服返厂吧

嗯,已经买了几种原件,准备试试手,这个东西没有电路图,只能跑跑线路,测量一下元件。目前已知屏幕能显示,按键有反应,大概率主芯片没问题,其他的都是小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已经买了几种原件,准备试试手,这个东西没有电路图,只能跑跑线路,测量一下元件。目前已知屏幕能显 ...

肯定有短路

红外热成像一拍就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有短路

红外热成像一拍就发现

是的,目前就是发现通电后电池输入端的红黑接头处发热,一股子烤糊的味道。旁边的电解电容有点发热,电容测了容量正常,先不换了,等瞬变二极管和自恢复保险到货了,换上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