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5V电源把三星显示器搞烧了?

楼主(2023-12-22):
这显示器上周我用14V电源通电插主机试过了正常的,今天我就无聊看见15V电源闲置了很久就问了下大家能不能用,我就用15V通电连主机  一开机就闪了就灭了,又换回14V也是一样,这个15V4A电源是东芝笔记本很多年前的,  反正现在用回来14V的,灯条亮闪一下, 就左上角显示模拟  LOGO都没有 显示器指示灯是一直蓝色的, 现在问题是要换显示器驱动板了?还是刷程序? 这个15V的电源安数太大 60W的电源功率太大把显示器主板搞烧还是显示器放了几天坏了?

网友:
按道理说15v不会烧的。

网友A:
你用过万用表测过15V电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过万用表测过15V电源了吗?

15.4V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5.4V啊,.............

电容有个电压是16V,又或者,刚好就这么运气好,拆显示看看吧

网友:
网友们都说不会烧,你怎么给烧了呢?我也觉得非常奇怪……!两个电源插口,拍一下照片看一下。

楼主:
刷了程序了一样, 右下角的LED线 灰色-  黑色-  灯条测试仪测过了是好的,应该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B:
会不会两个电源DC口正负极不一样,一般默认是内正外负,但我遇到过有国外原装适配器是外正内负的,正好与常规相反,当时也把我设备给整坏了,不然单按电压来看15V替换14V应该是不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两个电源DC口正负极不一样,一般默认是内正外负,但我遇到过有国外原装适配器是外正内负的,正好与常 ...

量过了啊,内+ 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过了啊,内+ 外-的

原装也是内正外负吗,如果都一致的话这烧的就有点蹊跷了

网友:
不是电压的问题,碰巧坏了而已

网友:
不应该是电源的是,这点儿压差!

网友:
这显示器好像用12v电源都不工作

网友:
灯条可以亮一下,还能看到模拟字样,估计是灯条的供电部分出了问题,显示部分应该还可以工作,有没有可能是静电啥的。曾经听说过用笔记本19v电源给12v显示器供电,结果显示器没被烧坏,19v适配器倒是烧了,是不是也很离奇

网友:
看贴的标签不像正品货,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是多少V ?

网友:
这个刚好坏了吧,三星就是整个非标准的东西,没良心的企业

网友:
一般不会是驱动板坏的,电源电压差异不大,而且内部经过dcdc
你这个主板也不拍个全图,大家也看不出来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电压问题,通常电子设备设计时都有一定的裕量的,这1V的差异不会烧坏的。至于电流问题,只要不是电流源,不是说15V4A的适配器就总是输出4A的电流,而是表示它的额定带载的能力,具体多少,一般由设备的需要而定。该现象应该是碰巧了。

网友:
这么点压差就能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