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盒子刷机后黑屏有声音,设置为软解后就正常了,是不是固件问题?

楼主(2023-12-22):
这几天,刷了烽火HG680-MY/MC-通用-晨星MSO9385芯片后,放视频黑屏但有声音(后在每个软件里改下播放设置,变为软解(一般刷好的都不用改,是硬解)就正常了),但不是每个软件都可以改,装一个改一个也麻烦,想问下大佬 们是不是刷的固件问题,还是在那个地方设置下就好了,这个刷机版本好象是海信盒子(mso9385_471)

盒子是浙江的

网友A:
刷完能开机进系统,就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完能开机进系统,就是软件问题

软件没问题,是固件与盒子不配套,已重新刷其它固件,再装刚才的软件,没问题了。谢谢你的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