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这两个三星固态盘,哪个更好一些?

楼主(2023-12-22):
两块m2 sata协议老硬盘,型号看起来似乎差不多,

MZNLN128HAHQ  和 MZNTY128HDHP
具体哪款更好一些呢

MZNLN128HAHQ
http://www.samsung.com/semiconductor/ssd/client-ssd/MZNLN128HAHQ/  找到链接,但是好像打不开

MZNTY128HDHP
网上有人评论:速率只有读取500m写入380m

网友A:
三星mznln128hahq是一款m.2接口的固态硬盘,支持SATA协议,规格为2280,缓存256mb,采用tlc颗粒,连续读入及写入速度为480mb/s。

三星CM871A 128G高速固态硬盘,MZNTY128HDHP为硬盘型号。
读取535M/S,写入515M/S(三星测定速度,实际速度可能会因使用场景及设备配置不同而有所差异)描述的是无阻力改亮的速度,实际任何一台电脑情况都不同,以实际测试为准。
实际测试速度:SATA3电脑一般读写400+,SATA2电脑一般读写200+。
参数:
产品:三星CM871A 128G
接口类型:M.2/NGFF 22mm*80mm(6Gb/s 或是 600MB/S)
硬盘类大歼枝型:D固态硬盘
硬盘型号:CM871a MZNTY128HDHP-00000
硬盘容量:128GB
硬盘缓存:512M缓存
硬盘大小:22x80mm
接口速率:6.0G/s
接口类型:M.2 NGFF SATA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mznln128hahq是一款m.2接口的固态硬盘,支持SATA协议,规格为2280,缓存256mb,采用tlc颗粒,连续读入 ...

CM871A 是m2口MZNTY128HDHP+外壳么?

MZNTY128HDHP缓存大小为512MB,mznln128hahq缓存是256MB,只有这个区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