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七彩虹RTX3070ti显卡水洗清灰换硅脂(+联想轻薄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3-12-23):
双十一换了套水冷,旧的水冷用好久了,怕漏水。

CPU显卡双烤,温度还是爆表了
尤其是显存,104度。。。。

这个显卡因为散热不良去过一次售后,灰没清干净,换的硅脂不咋地,导热垫都没换。
换水冷时有拆开换7921硅脂,温度降了一些,但没找到合适的导热垫。

这次是第二次拆开

用刷子简单清理一下

背面还行

直接水洗

干净的很
洗完一定要烘干,如果不急着用,建议晒一两天太阳再安装通电

换新导热垫

硅胶导热垫厚度图示

挤上信越7921硅脂,不用涂抹,散热器压平即可。

显存直接降20度。
小超频到1.92G,长时间烤机也不会过热黑屏了。

以下是联想轻薄本换硅脂

还不到一年,原装的硅脂已经干了

清理干净

依旧是7921

测测烤机功率
温度就不展示了,这种轻薄本,CPU高负载直接撞温度墙降频,换硅脂只能稍微改善。

标签扣下来贴手机壳上

这个帖子是在论坛不稳定期间写的,当时写完发表失败,重写又失败。。。。就拖到现在了。

网友A:
直接用水洗显卡是很危险的哦,因为显卡的pcb板是多层板,万一水渗进去是很难干的,并且还会腐蚀线路。

网友:
厉害啊,自己动手就更换了

网友:
我主板洗过后来两条内存插槽就不能用了,都用专业烤箱烘干了才上机的,可惜了

网友:
这个属于专业维修了。

网友:
洗的真靓!专业了。

网友:
我有3070的话再怎么样也不会水洗,风险太大了,就算烘干。

网友:
看着舒服   佩服

网友:
水洗就是个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暴雷了

网友:
除尘器吹吹就行,

网友:
水洗后再用酒精刷一遍。

网友:
干燥的时间长些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烤鸡就岀湿了谢谢分享

网友B:
我看到有一家电脑店是用专用的吹风机吹尘灰的。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效果这么好啊
水洗总觉得有点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水洗显卡是很危险的哦,因为显卡的pcb板是多层板,万一水渗进去是很难干的,并且还会腐蚀线路。 ...

确实,当时洗完就点不亮了。。。送去维修,到了那边怎么检测都没问题,应该是快递路上水分完全蒸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有一家电脑店是用专用的吹风机吹尘灰的。

吹风机怎么吹都吹不干净导热硅胶垫留下的油渍,得加洗洁精水洗,或者用洗板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吹风机怎么吹都吹不干净导热硅胶垫留下的油渍,得加洗洁精水洗,或者用洗板水。 ...

油渍我觉得是散热风扇的润滑剂泄漏导致的硅脂不会有油渍的。

网友:
我这里有间凄惨红的工厂,返修率还蛮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