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丰满一点的线圈,挽救小闹钟

楼主(2023-12-23):
捡的一个小闹钟,走时很准,但是不小心掉到地上再就不动了,拆开测的线圈两端也有脉冲电压,发现线圈有点瘦骨嶙峋,正好有个捡的线圈比较胖,替换上去又能走动了,不知走时精度还会如前不?不过确实可以用电压低的1.2v电池了。
就是这个闹钟

里面线圈很廋,电阻100欧?

以前捡的一个线圈胖一点,阻值有200欧,铁芯片也厚一点肥一点(图中下片)

去掉线圈上多余塑料架,可以替换廋子,虽然有点挤

最后闹钟

网友:
变废为宝  不错

网友:
线圈没坏换什么

网友:
捡到喜欢的就是宝

网友:
废品就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网友A:
脉冲电机线圈数增加,应该可以降低电池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脉冲电机线圈数增加,应该可以降低电池损耗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放错地方的资源。

网友:
挺好,换一换能省电。

楼主:
能测到线圈中正反电流,应该是没坏,但是指针不走,换上胖线圈后又能走了,而且1.2v的充电电池也走。

网友:
这东西就是线圈阻值大省电,和石英表一样。

网友:
线圈少的,肯定厂家说不能用南孚,因为容易烧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掉一下就能把线圈弄坏???
不过能修好也不错

网友:
丰满就是好

网友:
为了省电池,这样改造也是值得的

网友:
不错,改造成了高质量的机芯了

网友:
换了胖线圈走时还准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