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老本子的最大麻烦就是电池不好买

楼主(2023-12-23):
手里有几台老电脑,X230还有两台半,两台正常,还有一台屏幕坏了,也懒得修。
觉得最大的麻烦是电池衰减后,买不到新电池,杂牌子也不敢用。

网友A:
这种老本子应该用的都是18650电芯,买点电芯自己换吧

网友:
电池用到报废了,证明本子也该一起报废了!

网友:
新笔记本以后1可以1用pd充电1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本子应该用的都是18650电芯,买点电芯自己换吧

自己换容易锁,上机不认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换容易锁,上机不认别

可以不断电换,不过比较麻烦

网友:
找电池维修佬换就是了,TP机器的电池保护板换电芯后还要校准数据ROM,我的T400 9芯还有X220的都是换18650松下芯校准后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换电池

网友(2024-03-03):
买一个好品质的电源有旧笔记本一半的价格了。

网友:
热门机型还好一点,一般找一找还是找得到,冷门机子连杂牌电池都找不到,得定制

网友:
笔记本我都是直插电源,电池续航咋样不关心

网友:
之前看到坛里有人说买到无锁的电池,问他哪买的没回

网友:
电池坏了。给小朋友玩了。移动PC..

网友:
老本子都是不用电池的

网友:
有没有类似ups的,能实现停电后保存文件就行

网友:
拆电池啊 可能不是全部坏了

网友:
到电脑城可以换电芯

网友:
换三元电芯要小心。

网友:
换三元电芯要小心

网友:
如需要电量计功能,最好是换芯解锁或者买兼容电池,如果不需要电量计功能,把4节或5节电芯串联起来,装在电池壳中,电压16到20伏,废弃原保护板,引出电线接插头当外接电源用,应付一下停电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