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老龄数控微波炉,改机械控制

楼主(2023-12-23):
十多年的美的高龄微波炉Midea EG720FA4-NR,按键不行了,不是按下没反应,就是乱跳,直接拆了换个机械控制板上去,简单省事!

网友:
高手,返璞归真

网友A:
按键乱跳可以修啊,,应该是电阻 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直接上旋钮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乱跳可以修啊,,应该是电阻 电路有问题了

这种薄膜按键,油污水汽又比较大,时间久了都会有问题,不过已经十多年了,也算长寿了。

网友B:
机械的的确简单可靠耐用,几多米入的

网友:
机械的简单有效,不过时间长了也会接触不好。

网友:
你这是降级行为啊!

网友:
我去,这个微波炉的面板和我家的一模一样啊,我家是格兰仕的,09年买的,烧过一次高压二极管,其它再没毛病,现在每天还在用

网友:
乱跳是按键接触不良,原理是按键检测使用的是电压/按键电阻值,按键接触不好就改变了阻值

网友:
机械确实耐用些

网友:
没看到按键,好像是触摸式的?

网友:
做个面板贴纸上去就完美了

网友:
前段时间淘到一台不锈钢外壳的900W格兰仕,功能正常,但不喜欢按键控制面板,
正想着找同系列机械面板换上,仁兄提供一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的的确简单可靠耐用,几多米入的

机械定时器开关12块钱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改成机械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