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天寒地冻的,恪铁化锡有点迟钝?

楼主(2023-12-23):
天气冷,外热恪铁化锡没那么灵光了,恒温的刀头好些

网友:
室温低,化锡慢

网友:
的确是如此。

网友A:
第一图的烙铁不至于楼主说的哈,珍惜吧,这种外热塑料壳是对半开的,非常方便换头和接线,现在新产品都是前端螺丝固定,我有一把同款,颜色和款型一模一样,大部分时间都是用的这种,30瓦基本够了,不容易烫坏pcb,

网友:
用电大,电压低,这一种老式的也直接影响,直接一个T12代替60w以下的烙铁了,有一些温度临时调390度,用体积大的烙铁头也可以搞定,超过100w需求的搞一个高频的。稳定也不贵,基本上不漏电,不会温度太高氧化,还自动节能,待机就几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的烙铁不至于楼主说的哈,珍惜吧,这种外热塑料壳是对半开的,非常方便换头和接线,现在新产品都是前 ...

20元包邮闲鱼的,正品Goot,kx--25,头没什么尖了,锉成了C头

网友:
环境温度太低的话,烙铁功率太小就不行了,一般恒温烙铁是有功率余量的,要想回温块,还是高频烙铁

网友:
冬天温度要调高点

楼主:
DIY的T12,比平时少了25---30度,,,没装热敏电阻,,只有个休眠开关,,,外热估计也这样

网友:
曾经在大型空调跟前焊根电线,风比较大,普通烙铁根本就化不了锡,最后用了T12才行。

网友:
只能适当的调高电烙铁温度

网友B:
这种最简单的外热恪铁真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最简单的外热恪铁真不好用

需要人工智能控温。。。。

楼主:
一不小心温度就烧高,焊锡烧干

楼主:
拔电后温度合适,度上锡挺好的

楼主:
还是T12好用些,能2分钟自动休眠,升温反映也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人工智能控温。。。。

哈哈哈,兄弟好幽默

网友(2024-02-22):
烙铁功率太小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