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神州战神z8遇到了疑难杂症,已经坏了2块电池了

楼主(2023-12-23):
前段时间电脑电池忽然变得非常不耐用,正常不插电能用2小时,慢慢的变成了十几分钟,到最后彻底报废,而且带着电池、插电源的情况下开机只能进bios,进不了系统,想要开机必须把电池拆了才可以,开机之后把电池装回去一切正常。

从网上买了一块新电池,刚开始一切正常,用了2个月不到,电池又报废了,而且还是同样的症状,依然是带着电池无法开机。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是哪里坏了

网友A:
擦电锴机,武安大电牛,干EC,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电锴机,武安大电牛,干EC,干南桥

又是不愣卡

网友:
跟天气有关系,这几天冷空气,我家坏了3个电池:PAD、充电宝、电动车。

网友:
最近我的DELL笔记本电池也出现了0%不能充电。单独装电池无法开机。
昨天有空,把电池拆下了,是4节软包电池,每节电池跟手机电池差不多大小。
单独测量每节电池都是3.9V接近4V,但是在输出接口没有电压。
对电池不熟悉,就先不折腾,等天暖和了再看看。

网友:
估计是电路有问题了,去修吧

网友:
有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收藏一下,刚买了S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