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历时三天,6档可调的超mini pd3.0诱骗线终于完工

楼主(2023-12-23):
      为了修迪奥科PD72-1C3U PD桌面充电器,2.5包邮网购了第二个快充诱骗触发器(公头版)。收到一看和@qrut大咖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9475-1-1.html中的一样,于是如法炮制。年老眼花,历时三天(每天约一小时)终于加工成型!

由于手边只有502胶,就找了块手机FPC柔性电路板
去掉排线座,选图中这个部分
切块整形
502粘合并焊接贴片电位器形成复合体
继续502粘合上图复合体于诱骗触发器上
焊接飞线
飞线到这里
外壳开孔
试装
焊线、电位器标点
USB母头焊线

0.5mm钻头打点,碳素笔涂黑。由于手中没有18V充电头测试,大概位置暂时空置
18V位置左下端是20V,之后顺时针分别是5V 9V 12V 15V
整条诱骗线完工
5V测试正常
9V 12V 15V 20V也很完美
公头、母头两条诱骗线团聚,过上了幸福生活!

网友A:
可以再研究一下,要是能诱骗出24v,直接给t12供电,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研究一下,要是能诱骗出24v,直接给t12供电,杠杠的。

这个主要取决于充电头吧,这里20v给t12供电也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研究一下,要是能诱骗出24v,直接给t12供电,杠杠的。

DP没这个档

网友:
给个2.5包邮的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研究一下,要是能诱骗出24v,直接给t12供电,杠杠的。

PD QC AFC快充诱骗触发器增加便捷调压功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6318-1-1.html

50W也够用了

网友:
请收下我的我嘈

网友B:
细致活,搞起来费劲就不参与了,太佩服了,有时间有精力,

网友:
展现技术和耐心,叹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致活,搞起来费劲就不参与了,太佩服了,有时间有精力,

基本都是在放大镜下操作

网友C:
这种电位器一定要小心接触不良,诱导高压烧毁设备

网友:
搞得不错,加鸡腿

网友D:
搞错或者不良导致输出超过负载承受能力会不会炸?

网友:
这动手能力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位器一定要小心接触不良,诱导高压烧毁设备

是的!使用固定电压,焊装定值电阻更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错或者不良导致输出超过负载承受能力会不会炸?

负载会出问题,诱骗板无妨

网友:
公头和母头终于团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现在焊接小元件确实很费劲,不戴放大眼镜也是看不清。那个外壳档位标记要不要写上电压,时间久了会记不清的

网友:
不错不错,做的很精致~